业务条件下如何把折弯进行的彻底?

楼主(2021-06-14):
做电源就要用到散热片,为了增加散热面积就要用到L或U型的散热片,买过一些L型铝材,但终归有些尺寸不合适并且邮寄费不少,手头有些铝片改成L型非常合适,但想把弯做好却不容易,我是用两对厚铝片两两配对,夹住想折弯的铝片,然后折弯,但似乎效果不理想;
大家还有比较好的办法吗

网友A:
找两段国标的50-60角铁,把直角预先打磨出R圆角,要弯折的板材用记号笔划线,用台钳通过两个角铁再垫上几层牛皮纸轻轻夹住板材,用直角尺配合木板找对划线位置再加紧台钳。找一块坚硬而平整的板材用身体顶住与双手共同发力弯折到不能用力的程度后换木锤,落锤有讲究,要想弯折的方向成45°方向落锤,这样靠摩擦力形成一个拉拽的分力帮助弯折,最后是垂直落锤,快弯好时要不断测量板材的角度,保证90°后完成。弯折最忌讳直接夹持与返工,这样会让工件没法看。

网友:
放在较大的台虎钳上,加紧用锤砸。

网友:
在需要折弯的划线上用钻头钻邮票孔。

网友:
引用 网友B:
拿到有加工能力的工厂去 折一刀一元前 一刀长度3.2米 你想想可以折多少你这样的条吧
现在都是数控折弯机  ...

很小的量,加工厂一般不会干 的,除非是熟人

网友:
家里备一个台钳,即使是小台钳也能帮上你的大忙,我有一个65毫米的,用的时候夹在桌子上或者其它地方弯这样的散热片很容易。

楼主:
看来要想好看省事,还是买L型角铝比较好!

网友C:
引用 楼主:
看来要想好看省事,还是买L型角铝比较好!

实在没工具的话,在燃气灶上烧一下,用两个钳子弯一下就可以。(铝烧一下很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实在没工具的话,在燃气灶上烧一下,用两个钳子弯一下就可以。(铝烧一下很软的)

这个也是个办法;

网友:
业余条件下,台钳最好,用榔头敲时垫几层厚纸,否则铝表面砸了以后难看;没有台钳,用三角锉先挫大概铝板厚度的1/3-1/2料厚的V型槽。然后折,R很小,但只能一次,回过来就断了。

网友:
办法好多啊,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找两段国标的50-60角铁,把直角预先打磨出R圆角,要弯折的板材用记号笔划线,用台钳通过两个角铁再垫上几层 ...

经验之谈,详细全面。

网友:
借个掰弯机器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