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制绕线机试绕输出变压器(二)方波测试

楼主(2021-06-14):
经过不停的折腾:一对2k:8的输出变压器和一个电源变压器绕完了、 输出变压器采用4夹3的探戈结构绕法,只是完美控强迫自己采用层层叠纸。最后用电饭锅煮高频腊浸渍。过程如下图:
图片顺序居然是反的顺序!

楼主:
信号发生器输出20V电压,串2K电阻接输入;输出接8欧姆负载电阻,观察输出方波的数据。测试范围从10HZ到50KHZ 的方波,每张图的示波器上都有测试频率数和输出方波幅值,大致可以算出频响范围。

网友:
相当了得!羡慕呀!

网友:
这都是土制的设备,我的就是石器时代的啦

网友A:
佩服佩服,一直想学绕牛,就是看不懂正绕、反绕、还有分段倒底是怎么操作的,楼主可否每个操作都来点段视频或照片展示?如能学会,不胜感激

网友B:
初级应该有直流测试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初级应该有直流测试吧?

推挽电路理想状态下两臂电流相等,变压器无直流通过的。不需要加一定的直流测试。我是这么理解的不知对否?

网友:
引用 楼主:
推挽电路理想状态下两臂电流相等,变压器无直流通过的。不需要加一定的直流测试。我是这么理解的不知对否 ...

哦,是我看帖不仔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佩服佩服,一直想学绕牛,就是看不懂正绕、反绕、还有分段倒底是怎么操作的,楼主可否每个操作都来点段视频 ...

      论坛里视频无法上传,输出变压器说难也不难。我也绕了几十年了,家传的手摇绕线机和我差不多年纪了(70年代的绕线机)!以前骨架、木心、裁纸都是自己做,还要手工计算绕线数据。精度、数据误差大,能装响就很满足了。好在现在有条件买到成品材料,再加上CNC设备可以做出比市售放心的变压器了。
      自己动手绕制其实不难,一台手摇绕线机耐心点一样可以做的比我更好。材料淘宝都有买,自己动手价格真不贵。如果初次绕制随时把积累的经验给你。

网友:
怎么组装得那么整齐的铁芯啊,佩服啊,有什么经验吗?想想我的铁芯装的比较狗啃啊,惭愧。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佩服佩服,一直想学绕牛,就是看不懂正绕、反绕、还有分段倒底是怎么操作的,楼主可否每个操作都来点段视频 ...

绕输出变压器的时候,一定要对每一个绕组的始端,末端做好标记,因为每段绕组最后要在外部进行连接,做好标记是为了连接方便,不会出错。

网友:
引用 楼主:
论坛里视频无法上传,输出变压器说难也不难。我也绕了几十年了,家传的手摇绕线机和我差不多年纪了 ...

我十多年前就买了手动绕线机,曾经绕过几个电源牛和扼流圈,但输出牛是真看不懂,后来搬家时把绕钱机当废品卖了。现在等一年多就退休了,又想起来折腾绕牛了。你的牛是用机器自动排线的?这个机器可以实现按要求实现正绕、反绕、分段那些功能么?如果可以也想弄一台。

网友:
引用 网友C:
绕输出变压器的时候,一定要对每一个绕组的始端,末端做好标记,因为每段绕组最后要在外部进行连接,做好 ...

学习了,多谢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