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理蝴蝶H757晶体管中波收音机

楼主(2021-06-14):
打理蝴蝶H757晶体管中波收音机
打理蝴蝶H757晶体管中波收音机之一
缺后盖。结构还合理。
打理蝴蝶H757晶体管中波收音机之二
上电测试,居然还能响了!静态整机电流十来毫安。真没想到颠沛流离,吃灰多年,几经辗转,倒手。还能有这样状态。电源电压是三伏的。大概是82年以后的。就是80毫米口径,16欧姆喇叭音圈引线齐根断了!不好配这样的喇叭了!从线路板看没动过。只是喇叭坏了,电池漏液了!
打理蝴蝶H757晶体管中波收音机之三
清洁完毕,装配完毕,品相还对付。

网友(2023-10-22):
这款蝴蝶757音质非常好,低音很丰富。

网友(2021-12-16):
为楼主赞一个 上海群益厂早期的蝴蝶H757锗管收音机,用料扎实(飞乐或红灯16欧喇叭,20CM长磁棒,铜芯固定柱),工艺讲究,设计美观大气,铝合金刻度盘立体感强,收台灵敏度较高,声音洪亮,是80年读大学买的第一台收音机(银色刻度面板),至今有两台保存完好,而且功能不减当年。

网友A(2021-06-15):
这个16欧3吋喇叭很难弄到。

网友B:
楼主用心了,打理的真不错!
机子外型设计的很好,铝面板,洁净大方,刻度数字大且清晰,塑料材质好没有老化,可惜的是铝面板右下腐掉一块,没有多大收藏价值了

网友:
扔了吧,,,,真没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用心了,打理的真不错!
机子外型设计的很好,铝面板,洁净大方,刻度数字大且清晰,塑料材质好没有老 ...

只是自己爱好收藏,没打算卖,也不打算有价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16欧3吋喇叭很难弄到。

用8欧姆的代替,试试机器即可

网友(2021-11-25):
换8欧的喇叭

网友:
收音效果怎么调

楼主(2022-04-11):
打理蝴蝶收音机之四
去年买了16欧姆喇叭,今天看了一下,直径小,固定不住,只好又上上去年修好的原机喇叭。全部是原机元器件,试机,基本达到能响状态,存在的问题主要是音量电位器接触不良和没有后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