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 VP7723B 音频分析仪

楼主(2021-06-14):
刚买来好使,用一天就死机了

现在,灯亮

楼主:
拆开

已清理,检查过孔、连线、绝缘电阻没问题

楼主:
焊接 上机

楼主:
还是不亮机啊,

楼主:
RAM芯片  M5M5256 稍有点热,正常么?这个容易坏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RAM芯片  M5M5256 稍有点热,正常么?这个容易坏么

RAM一般不容易出问题。  不亮,我个人认为可能是电源吧?

楼主:
RAM 换上好了,但不测量 也无信号输出

网友A:
不知楼主ROM中内容第一时间备份了没有?日后出问题,后果可怕。

网友:
我有英文版的VP-7723A维修说明书,可以参考一下,需要的话给我你电邮地址。

楼主:
感谢感谢,我邮箱 dgk389@163.com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楼主ROM中内容第一时间备份了没有?日后出问题,后果可怕。

我没有写频器怎么备份啊,我倒是有几个27256

网友B:
看板上的 3.6 V 电池电压正常不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板上的 3.6 V 电池电压正常不

电池不行了,无电压,不用了,用个电阻做开启电压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感谢,我邮箱 ,

已经发你信箱

网友:
ROM丢失的话重开机就不能回复到最后关机前的记忆显示,你的机器指示灯亮的,估计电源没有问题。

网友C:
再补了一份VP7722A 的维修说明书你邮箱,就这些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再补了一份VP7722A 的维修说明书你邮箱,就这些了。

谢谢,很好的资料。 VP7722   和 7723A  B  电路结构完全不一样,7723 A  B 基本一样

网友:
只有这些了。

楼主(2021-07-17):
VP-7723A  B电路结构基本一样,不会拍

网友(2022-03-20):
引用 网友C:
再补了一份VP7722A 的维修说明书你邮箱,就这些了。

麻烦也给我发一份 7723的维修手册 ,感谢!  67224@qq.com

网友D:
引用 楼主:
VP-7723A  B电路结构基本一样,不会拍

我的一台 VP-7723A 故障现象和你的情况一致,但我更换了RAM 也无法启动,有没有什么维修思路可以指教一下? 先谢了!
网上几乎相关的信息我都搜了,没能找到有用的信息,日本有一个人说到有某个维修点,但他答应了别人不透露出来!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的一台 VP-7723A 故障现象和你的情况一致,但我更换了RAM 也无法启动,有没有什么维修思路可以指教一下 ...

这个是否有用? 130页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是否有用? 130页

先谢了,这份是使用手册,我也找到了,我手上还有一份中文的!!

网友F:
楼主这台仪器现在修复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这台仪器现在修复了吗?

换了几个块,还一样,最后测量是双层板之间渗进了腐蚀液,印版里面绝缘不良,需要放弃过孔直接穿线,线太细了,考眼力,先放一段,有时间再弄

网友:
以上各位抱歉!不经常来这里。7723A的维修手册我没有,只有使用手册,和上面的一样的。

网友:
这个机器的版子隔壁胆坛某位能人好像整机重新复刻过整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