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1964年无线电的 2P2再生检波,3AX3低放的电路和文章

楼主(2021-06-15):
求1964年无线电的 2P2再生检波,3AX3低放的电路和文章,
我搜不到,哪位老师能给提供一下啊。
或者其它电子管与晶体管混合的简单收音机电路也行。

网友:
1964年第三期

网友:
再给你两个图。

网友:
曾經用336安裝過2P2單管機,但現在網上基本上找不到336線圈了

楼主:
谢谢您提供的的文章!

楼主:
谢谢版主提供的电路!

网友A:
反过来了,一般都是晶体管做高频部分,电子管做低放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反过来了,一般都是晶体管做高频部分,电子管做低放啊

特殊电子时代的特殊产物,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反过来了,一般都是晶体管做高频部分,电子管做低放啊

早期高频晶体管制造很困难,价格昂贵,低频晶体管相对便宜。

所以很多美国厂商就生产了一些高频用电子管,低频用晶体管的收音机。

优点是高频性能好(相对于高频晶体管)耗电低(相对于电子管功放)

网友:
        胆石相结合的产物,一举两得,值得一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反过来了,一般都是晶体管做高频部分,电子管做低放啊

他这是收音机对音质没有什么要求,要的是灵敏度与选择性还有噪声小,你说的是放大器,有前胆后石机也有前石后胆机。下面按你说的给个最简单的前石后胆机电路图。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他这是收音机对音质没有什么要求,要的是灵敏度与选择性还有噪声小,你说的是放大器,有前胆后石机也有前 ...

于版,高频用晶体管,低放用电子管是俺从半胆调频收音机得来的印象

网友:
引用 网友A:
于版,高频用晶体管,低放用电子管是俺从半胆调频收音机得来的印象

调频机频带宽,音质好,特别是立体声,除掉单片集成电路收音机外,高频头都是晶体管的,当前高频晶体管轻松达到1.5G,对于调频收音机就是普通的高频管就可以。要想得到胆味就如你所看到的前石后胆了。

网友C:
当年曾做过这台电子管与晶体管混合式的两管机。那时一只低频管要三块多,差不多是半个月的伙食费,高频管根本就买不到,所以只能用电子管作再生检波。这个电路的另一个优点是低乙电,可以用6节一号电池串联作2P2的乙电,毕竟在那个年代,许多县城及以下的农村都没有交流电。

楼主:
引用 网友C:
当年曾做过这台电子管与晶体管混合式的两管机。那时一只低频管要三块多,差不多是半个月的伙食费,高频管根 ...

您的当时收几个台啊?声音大小怎么样啊?
我做的这个单灯机声音太小: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1945416&extra=

网友:
当年玩收音机的时候,我家有10米长的室外天线,收的台还是不少的,但音量不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的当时收几个台啊?声音大小怎么样啊?
我做的这个单灯机声音太小:
http://www.crystalradio.cn/f ...

拜读了您的帖子,说一点不成熟的看法。2P2的跨导本身就很低,低屏压下更低,所以要尽可能的提高乙电电压;再就是要尽可能的提高负载阻抗,比如使用10千欧以上的耳机。

网友D:
前面用电子管后面用晶体管当然是你们说的当年晶体管的高频效果不如电子管,而且还贵。而后期晶体管也能做到很高的频率,但是像短波调频收音机,在听节目时会频漂,用电子管的短波收音机就没这缺点。后期用前晶体管或前集成电路后电子管的也越来越多。很多带调频的电子管收音机,它的调频立体声解码器还是集成电路的。现在玩胆机的,多采用蓝牙接收器后面是双声道德胆功放机。
其实晶体管收音机在初期也是的20v以上的电压,只是后期越来电压用的越低。
    2p2的低压收音机,采用接法使原本要40几v的电压才能做成的收音机,现在用9v就能正常收听。

网友:
长见识了,感谢各位前辈分享这么好的资料。

网友:
引用 网友D:
前面用电子管后面用晶体管当然是你们说的当年晶体管的高频效果不如电子管,而且还贵。而后期晶体管也能做到 ...

电子管短波收音机也会频飘,短波传输的特点与电离层的关系很大。

网友:
这个机子做的漂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