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MF47F欧姆档17.4K电阻是怎么计算出来的?

楼主(2021-06-15):
请问MF47F欧姆档17.4K电阻是怎么计算出来的?

网友A:
隐去其它无关的部分,剩余的电路如图:

假设在R*1K档,档位开关连接如红线所示。短路表笔(黑线所示),假设允许旧电池的最低电压为1.2V,新电池最高电压为1.65V,则根据此系统,表头的灵敏度,内阻两个参数,可以算出需要再串联17.4K的电阻,就能当满足当(新电池1.65V)电位器动臂调整到最左端,电阻档可调零;当(旧电池1.20V)电位器动臂调整到最右端,电阻档可调零的要求。

网友B(2021-09-25):
如果电池用到1V,则流过表头2.5k的电流保证50uA。

则,1v/50uA = 20k欧姆;20k-2.5k=17.5k欧姆。

网友(2021-06-15):
用表头的内阻计算的

楼主:
能告知具体的计算过程吗?

网友:
这个不是一二句话能讲清楚的,你可以先把电阻1K档的电路画出来,(或者用个软件把原图把其他无关电路擦除)自己慢慢分析,再发问。

楼主:
引用 网友A:
隐去其它无关的部分,剩余的电路如图:

非常感谢,师傅一讲俺就明白了,万分感谢

网友C:
17.4K不是计算出来的,这个是MF47F这种表头的灵敏度决定的,大概就是46.2uA的表头1.5V电池在X1K档的时候,它的中心值为17.4K,然后围绕这个再去设计计算其他的档位分流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C:
17.4K不是计算出来的,这个是MF47F这种表头的灵敏度决定的,大概就是46.2uA的表头1.5V电池在X1K档的时候, ...

有道理,难怪我算不上呢! 谢谢

网友D:
你这个问题需要到《家用电器.使用.维修.改装.自制》一书里寻找万用表电阻测量档里面的限流电阻的计算(P95)。计算中涉及表头扩展电流,表头内阻等等非电阻档的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这个问题需要到《家用电器.使用.维修.改装.自制》一书里寻找万用表电阻测量档里面的限流电阻的计算(P95) ...

谢谢版主和各位老师!

网友:
47表头是50微安的满偏,

网友(2021-09-25):
沙占友编著的《最新万用表妙用100例》里面有详尽的指针表刻度设计与计算过程,这是我看过的最详尽,最易懂的万用表书籍。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电池用到1V,则流过表头2.5k的电流保证50uA。

则,1v/50uA = 20k欧姆;20k-2.5k=17.5k欧姆。

谢谢师傅!解答透彻!谢谢

网友:
你找本书,仔细看过后模拟设计一个万用表,就知道他们怎么来的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你这个问题需要到《家用电器.使用.维修.改装.自制》一书里寻找万用表电阻测量档里面的限流电阻的计算(P95) ...

这书有链接吗?发个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书有链接吗?发个

没有电子版。手中是印刷版,如有必要可以到孔夫子旧书网去淘。

网友:
研究过MF47表,对这个17.4K(有的是17.3K)的算法也纠结了一阵儿。感觉以上各位师傅的说法都不太严谨。

比如:”如果电池用到1V,则流过表头2.5k的电流保证50uA“,这里有两个问题:

首先,1V没有根据,一般约定放电区间是额定电压的正负10%,对于1.5V干电池,就是1.65V-1.35V,当然你想用到1V也可以,但设计者不可以这么想;
再有,表头支路校正后的电阻是2.5K没问题,但满度电流应该是46.2uA,剩下的3.8uA由分流支路负责。

下面是我当时的笔记,仅供参考。

网友:
笔记1笔记1笔记1笔记1笔记1

网友:
笔记2笔记2笔记2笔记2笔记2

网友:
笔记3笔记3笔记3笔记3笔记3

网友(2021-12-13):
长知识了,

网友:
17.3K的取值,是根据欧姆调零的极限情况估算的。那么,调零电位器最大可以取到30K(理论计算值为30.395K),为什么偏偏是10K呢?最近看了几本书,总结如下:

究其原因,是受基本误差电池电压范围两个因素的限制。调零电位器本质上调节的是综合表头的灵敏度,目的是适应电池电压的变化,但同时还要兼顾欧姆表的误差不超标。
调零势必影响内阻(中心阻值)带来测量误差,取值过大,基本误差就会超出规定的2.5%,取值太小,当电池电压降低时就无法调到欧姆零点。
在指针表的说明书中,1.5V碱性电池的最低电压一般规定为1.35V,设计时通常会留些余量,按1.25V甚至1.2V计算。

设定好电压和误差的条件后,根据上面的理论权衡下来,就可以计算出调零电位器合适的值:等于分流支路总阻值的1/4。这个比例可以当作经验值来用。例如,MF47A分流支路的电阻为30K,四分之一为7.5K,实际取10K(一般电位器有10%的负差,所以剩余的20K应该取大些,科华的MF47表就是21K);金川MF47-6是12.3K的四分之一,3.1K,实际用5K电位器与10K电阻并联,约3.3K。

网友F:
欧姆档工作的电压范围,取1.1V~1.75V
电压范宽过大,电池内阻变化也大,对X1档不利,所以可以适当取小一些。
MF47取值1.2V~1.65,供电中心电压为(1.2+1.65)/2=1.425V
当取下限1.2V时,10k档电压为1.2*7=8.4V
调零电位器的电流调节比一般设计为1.4倍以上,47表取1.5倍
以上数据是相对客观的,可调整的余地不多。

下面增加少量设计师的主观意愿,做个逆向工程。
设计师希望尽可能提高中值电阻。那么,就需要充分利用50uA表头。从电路图中可以看出设计师的这个意图,以下进一步通过计算来证实。

10k档中值电阻 Ro = 1.2*7/0.05 = 168k
168是很吉利的数字。但设计师须取个归整的值,比如16或17。免得制作刻度盘的师傅会抱怨。
然而17断不可取,太不吉利了,如果设计出这样的表,1个也卖不出去。若取16又背离设计初衷,那就取16.5吧,取个半整数也不错。
制作刻度盘时,直流第5刀刻度对应欧姆数16+0.5格,这也是个不错的选择,总比对应0.8格来得方便。
如此来,10k档的中值电阻就确定为165k,对应的电压就是165k*0.05uA=8.25V,共7个电池,每个1.18V
当只有一个电池时,中值电阻是165/7=23.6k(注意:并联R15=55.4k之后,才变为16.5k)
也就是说,当电池电压低到上述的1.18V时,即使WH1电位器调到最右充份利用50uA表头,希望欧姆表依然可以工作,中值电阻最多只能设计为23.6k
中值电阻23.6k是50uA表的在1.18V下的极限设计了。

网友:
当电压降到1.18V时,电位器WH1调到最右,表头电阻变2.5k || 30k = 2.31k
与R14串联后,电阻是 17.4 + 2.31 = 19.7k
那么中值电阻是19.7k || 55.4k = 14.5k
误差16.5/14.5 = 1.14,误差14%。
所以,M47的欧姆X1k档,在电压较低时,误差是比较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欧姆档工作的电压范围,取1.1V~1.75V
电压范宽过大,电池内阻变化也大,对X1档不利,所以可以适当取小一些 ...

续...

1.465V供电为主计算(该值是逆计算的结果):
Imax = 1.465/23.6k = 0.0621mA
构造一个62.1ua的微安表就可以了,公式
Imax = Ig*R / Rx,式中Rx为WH1中间触点到电流表左边的电阻,R是电流表网孔电阻。
得Rx = Ig*R/Imax = 0.04615*32.5/0.0621 = 24.15k
那么,表头电阻是 24.15 || (32.5-24.15) = 6.2k
R14取值为23.6-6.2=17.4k

可见,逆向计算的结果是,设计师用17.4k时,那么在1.465V供电时,内阻才是23.6k

也可以直接逆向计算:
内阻23.6k时,欧姆表才准确的,则表头内阻是23.6-17.4=6.2k
电阻器中点距表头最左端的电阻是x,则x*(32.5-x)/32.5=6.2,得x=24.16k
表头总电流是:Imax = Ig*R / Rx=0.4615*32.5/24.16=62.1uA
电池电压=62.1uA*23.6k=1.465V

综上,那个17.4k,是在R21=20k,WH1=10k,内阻Ro=23.6k确定后,如果规定x1档准确测量所须的电压为1.465V,那么R14=17.4k

因此,那个17.4k,也没有明确的道理。1.465电压,是新电池的电压了。设计师想让新电池使用时更准确一些吧。

网友:
引用 网友F:
欧姆档工作的电压范围,取1.1V~1.75V
电压范宽过大,电池内阻变化也大,对X1档不利,所以可以适当取小一些 ...

许老师出手,又有得学习了!

您这个思路很有意思,不过刚开始就卡在下面这个7倍了,它有什么跟脚?不仅仅是 10.5/1.5=7 吧?
当取下限1.2V时,10k档电压为1.2*7=8.4V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欧姆档工作的电压范围,取1.1V~1.75V
电压范宽过大,电池内阻变化也大,对X1档不利,所以可以适当取小一些 ...

Q2:调零电位器的电流调节比,指的是什么?如果是Ig的最大值与最小值之比,按仿真差得比较多,70.6/36.9=1.9

网友F:
引用 网友G:
Q2:调零电位器的电流调节比,指的是什么?如果是Ig的最大值与最小值之比,按仿真差得比较多,70.6/36.9= ...

因为是做逆向计算,测算比较不顺利。我可能计算有错误吧。
我是这样计算的。
引入一个概念:欧姆档电流表头,这样就很容易理解了。
电流表网孔电阻是R=20k+10k+2.5k=32.5k
分流电阻是Rx,Ig是微安表的满偏电流。
容易得到欧姆表头的满偏电流是Imax = Ig*R/Rx
Rx=20k + 电位器中点到20k电阻最左端的阻值
所以,调节范围是:Rx1=20,Rx2=30,所以电流满度范围之比是30/20=1.5
Imax1 = 0.04615*32.5/20 =75uA
Imax2 = 0.04615*32.5/30 =50uA
调到最左端,回路总阻是20||12.5 + 17.4 = 7.7+17.4=25.1k,电池电压25.1*75=1.9V
调到最右端,回路总阻是2.31k+17.4=19.7k,电池电压=19.7*25.1=0.99V
所以调节电压范围是1.9/0.99=1.9倍,电流调节范围是1.5倍。
我上面没写清楚,是指电阻调范围是1.5倍(对应电流调节范围),电压范围其实是1.9倍
因为计算麻烦,可能有些地方计算错了。算这些东西,挺费事的。

MF47如果工作在0.9V,那么X1000档,误差会和很大。须工作在1.2V以上。
由于X10k档的限制,设计的结果是:23.6k是固定的了。调节范围也固定为1.5倍,那么中心电流就是(75+50)/2=62.5uA,电池电压范围中心为62.5uA*23.6=1.475V,此时电位器是4k+6k,表内阻是24||8.5=6.3k,则R14=23.6-6.3=17.3k
这个17.3k其实就是这么来的。
我认为,设计为1.415比较合理,电池利用更充分,这样电流变1.415/23.6=60uA,电位器对应75/60*20k - 20k=5k,即5k+5k对分了。
那么表头内阻为5.77k,R14=23.6-5.77 = 17.8k

所以, 那个17.3k也没什么道理,设计师简单的对电流平分的结果!他用(75+50)/2=62.5uA设计的结果,就变成了R14=17.3k。

上面计算表明,设计师设计时,很可能是使用Imax = Ig/Rx这个计算式。并且锁定75uA和50uA这两个关键值。我没有读过万用表的书,不知道他们怎么计算,我只是从电路分析的角度推导了这个算式,觉得这样比较方便。设计师估计也是用了类似的算式。

网友G:
你的推导往往非常简洁,几个数字鼓捣鼓捣逻辑就出来了,捋了一遍,自己往树干上填了些叶子,竟然基本懂了。不过,为啥要结合“7个电池”,从RX10K说起?而不用1个电池结合基础档RX1K说?

叶子之一:高压就是N个低压电池,1.5X6=9,1.5X7=10.5,1.5X15=22.5,...

网友:
引用 网友F:
因为是做逆向计算,测算比较不顺利。我可能计算有错误吧。
我是这样计算的。
引入一个概念:欧姆档电 ...

多谢深夜回复!

原来是电阻之比,计算是麻烦,我偷懒用仿真,测的是电流比,用的是1.5V。
有意思的是,在更换分流电阻后(15.3、165、1.78K、...),我看不到网孔2个支路的电流有什么变化,将探针数字改为6位小数,才看到后3位在变化。

网友:
引用 网友F:
因为是做逆向计算,测算比较不顺利。我可能计算有错误吧。
我是这样计算的。
引入一个概念:欧姆档电 ...

Imax = Ig*R/Rx

用总电阻来表达Imax于我来讲很新鲜,您在别的帖子里也提过,当时还记到了我的笔记里,并作了推导。

网友F:
引用 网友G:
你的推导往往非常简洁,几个数字鼓捣鼓捣逻辑就出来了,捋了一遍,自己往树干上填了些叶子,竟然基本懂了 ...

我在30楼再次复核计算了,结果确定,设计数据是17.3k时,设计师用50uA与75uA这两个数据,造成的后果是,只有全新电池才能得到准确的理论结果。
这样的设计不太合理的。改成17.8k更合理。
设计者也偷赖的,没有计算到最优。
500表的阻值设计就很精准。前两天,我算了几回,未找到设计者算错的。仰视原设计者,今天买了一台95年的500表。不管此表准不准,做个纪念吧,其实我平时不用指针表的。

网友F:
刚才查了老南京,这个电路比较好。电位器调节范围小,精度高,电流档设计精度高,防止接触不良引起误差。
看了电路图,新南京是不讲精度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在30楼再次复核计算了,结果确定,设计数据是17.3k时,设计师用50uA与75uA这两个数据,造成的后果是 ...

大家总说现在的表不准,原来不光是器件精度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F:
刚才查了老南京,这个电路比较好。电位器调节范围小,精度高,电流档设计精度高,防止接触不良引起误差。
...

这个图极少有清晰的,我找过一个稍好些的,但没标电压,一直当是9V版的,貌似元件参数也有错,有空重新核对一下。

补充内容 (2021-12-27 15:58):
15V & 22欧的版本,电位器更小,2.7K,分流支路也小,8.5K。

网友(2022-01-18):
引用 网友F:
刚才查了老南京,这个电路比较好。电位器调节范围小,精度高,电流档设计精度高,防止接触不良引起误差。
...

发现这表15V标错了,应该是9V,否则RX10K档会撞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