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三极管电压负反馈计算!

楼主(2021-06-15):
请教这个电路的Vce电压怎样计算,为什么网上找到的公式计算结果不对
Rb=100k电压输出3.2V

Rb=330K后电压输出6V

网友A:
条件给多了,而且自相矛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条件给多了,而且自相矛盾。

不管条件,一般这个电路如何计算

网友B:
1把RB等效到输出端,RA=RB/360=0.28K
IE=(11.8-0.8)/(RA+1K)=8.6mA
VC=11.8-8.6*1K=3.21V

楼主:
引用 网友B:
1把RB等效到输出端,RA=RB/360=0.28K
IE=(11.8-0.8)/(RA+1K)=8.6mA
VC=11.8-8.6*1K=3.21V

不知道0.8是怎样来的?我代入330K结果是对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知道0.8是怎样来的?我代入330K结果是对的!

vbe.
你带入0.66v ,试试,应该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vbe.
你带入0.66v ,试试,应该差不多

明白了,非常感谢了

网友C:
先假设集电极电压为Vc,则可以得下面两个等式:
Vc=Ec-Rc(Ic+Ib)=11.8- Ib(1+360)=11.8-361Ib.    (1)
Ib=(Vc-Vbe)/Rb,可以解出,Vc=Rb*Ib+Vbe=330Ib+0.66.   (2)
所以有:691Ib=11.8-0.66,  Ib=11.14/691=0.01612mA,  Ic=360*0.01612mA,  Vc=11.8-361*0.01612=5.98V。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假设集电极电压为Vc,则可以得下面两个等式:
Vc=Ec-Rc(Ic+Ib)=11.8- Ib(1+360)=11.8-361Ib.    (1)
Ib ...

请教下,691是怎样换算的,这一步没有搞懂,为什么是361+330?

网友D:
1,Ibe=(11.8-0.66)/(βRc+Rcb)=0.0242ma
2,Ic=βIbe=8.712ma
3,Vce=11.8-(0.0242+8.712)Rc=3.064V
这样计算有问题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教下,691是怎样换算的,这一步没有搞懂,为什么是361+330?

其实,下面的计算,全部都是数学的运算过程,关键是根据电路,导出数学关系式,这是最重要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1把RB等效到输出端,RA=RB/360=0.28K
IE=(11.8-0.8)/(RA+1K)=8.6mA
VC=11.8-8.6*1K=3.21V

这个电路的交流增益怎么计算?

网友:
引用 网友D:
1,Ibe=(11.8-0.66)/(βRc+Rcb)=0.0242ma
2,Ic=βIbe=8.712ma
3,Vce=11.8-(0.0242+8.712)Rc=3.064V

这个电路的交流增益怎么计算?

网友:
引用 网友E:
首先,计算之前要先证明晶体管处于放大状态,流过Rc的电流是Ib和Ic总和即β+1倍Ib;Urb=Irb*Rb,Urc=(β+1) ...

这个电路的交流增益怎么计算?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种负反馈是并联负反馈,与运放反相放大相似,电压放大倍数等于Rf与Ri比值,放大倍数近似等于Rf/Ric(假 ...

如果是两极电路,是不是第一级的输出阻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