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f66机械式指针万用表 没有1K挡位

楼主(2021-06-15):
    咸鱼购得mf66一块,挺新的,没有1k挡位,但是有一个hfe的挡位。请教一下hfe挡位是否可以替代1K挡位呢。

网友:
不可以,转换档位不一样

网友:
不行,测三极管放大倍的。

网友:
这表的Hfe档实际上是R*10档另设了个位置,只等同于R*10档。
因电阻档中心刻度是100,这表的R*100档的测量范围与其他常见表的R*1k档就基本相当了。(原表的R*1、R*10、相当于其他表的*10、*100档)
要将Hfe档改成这表的R*1k档(相当于其他表的*10K档),因表头灵敏度限制(满度150uA的),这档就需要另用更高的电池电压才行。

网友:
从中心阻值可经看出这个表其实是没有R X 1档,R X 100档就相当于一般表的1K档。

网友:
这个表的电池是3V,表头150uA,X100档位的中心值差不多10K了,近似于一般表的X1K档了。
hfe是晶体管参数测量,也不要改了,改来改去的,表盘的位置也不合适。
这一般应用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