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未知的线中找到USB的接线顺序

楼主(2021-06-15):
朋友买了个长城M6,原车车机不带倒车影像和导航,于是换了安卓大屏导航车机,这个拆下来给我了,回来接线试了试,效果还不错,只是USB口没找到正确的接线方法,按照坛友的指点,网上买来了这个特殊的接口线,但是如何才能找出哪几根线是USB的呢?如何确定线序呢?哪几根是AUX的线呢?

网友A:
AUX不带电,USB电源线5V,共地,数据线电压1-5V之间

楼主:
引用 网友A:
AUX不带电,USB电源线5V,共地,数据线电压1-5V之间

开机我测试了所有线之间均无电压,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网友:
我猜测,不一定对呀,中间三个针是Aux,两边各四个针是两组USB。若从线束上看,觉得那三根黑线(好像有屏蔽)好像是Aux。可先用万用表从插针处找地,Aux的地、USB的地均应与外壳应直通。

网友:
USB四针顺序V十、B一、B十、地。两个USB的V十插针也应直通

网友B:
朗逸的接线顺序,不一定对,参考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朗逸的接线顺序,不一定对,参考一下

谢谢,我试试

网友:
拆开看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