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买的空调,制冷效果不好

楼主(2021-06-16):
新买的空调,为了测试制冷效果,我把空调打到18度。结果开了一夜,最低温度也只有21度。看来制冷有问题!
请问各位老师们:像这种情况你们碰到过吗?问题出在何方?该如何维权?

网友:
这和房间也有关系,查一下相关资料,测空调出风口温度。

网友A:
房间多大?
空调多大?
房间保温咋样?

网友:
出风口与进风口温差18度以上是正常的!可以测量下

网友:
如果房间太大,制冷功率1000W,房间散耗功率1200W,不要说开一夜,就是开一周都不会达到18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房间多大?
空调多大?
房间保温咋样?

房间多大?8平
空调多大?大一匹
房间保温咋样?很好!

以前是一台用了14年的国产空调,1小时即可达16度!

网友:
我用的美的变频制冷效果就很好

网友:
什么品牌这样养生?

网友:
8平米,大一匹足矣

网友:
是不是开了南风窗?!

网友B:
大品牌就把它弄得不制冷,保修期内是多少天包退包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品牌就把它弄得不制冷,保修期内是多少天包退包换,

就你坏,,,,,,,

网友C:
安装问题,是不是接了管,忘了把阀门打开?按说安装完成后要试一下的,没有试就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安装问题,是不是接了管,忘了把阀门打开?按说安装完成后要试一下的,没有试就走了?

阀门都没打开还能工作?压缩机早就烧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