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p1s单端线路,极限电压250问栅负压取多大?阴极电阻取多少?

楼主(2021-06-16):
我现在的用680,是6N2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要看到了两张图 单端  阳压250一个阴极电阻680一个540

没有制作过4P1S。给你个《无线电与电视》 HiFi专题里面的单端电路图供参考。2010年第8期

网友:
我用的是620欧,B+电压稍为超了一点,253V,输入级用5965

网友:
有实作过,4P1S屏压建议不超过200V吧,不然寿命太低,负偏压大概15V左右,所以B+大概220V左右,屏流35~40ma。

网友:
再给你一个三极管接法的电路图。

网友B:
隔壁论坛-123超版(杨老师)的4P1S三结单端实验数据,给楼主参考参考。(平时,总会用到123超版(杨老师)的曲线与线路,不敢完记)。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隔壁论坛-123超版(杨老师)的4P1S三结单端实验数据,给楼主参考参考。(平时,总会用到123超版(杨老师) ...

这个图看起来挺有道理,不过我想不明白屏极功耗7.5的管子,为啥非要让它到9W以上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图看起来挺有道理,不过我想不明白屏极功耗7.5的管子,为啥非要让它到9W以上

4P1S三极管接法,屏和帘栅接在一起,当三极管接法的屏极,两极耗散功率相加,就有了9W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