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OPA333运放改造有源表头

楼主(2021-06-16):
用opa333运放做表头放大器电路简单,功耗较低,可直接用号电池供电。

楼主:
5号电池供电

楼主:
调试与结构:

网友:
以前有看到过挺好的办法,500型表头不知道这么低

网友A:
有没有试过单电源供电,我在用TL062做有源表头实验,接通运放供电,正偏4小格,机械调零之后满偏6微安,线性还可以。唯一缺点断电后表针左偏。

楼主:
表头电源不关,静态耗电87ua左右,机械调零后稳定

楼主:
和普通无源表一样使用

网友:
输入2这个端子,看不出有啥用哦?

楼主:
输入2作为500型万用表表头接入,输入1可单独作为10ua量程使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输入2作为500型万用表表头接入,输入1可单独作为10ua量程使用

第四条说法是否有误?

网友:
支持啊  支持啊支持啊支持啊支持啊支持啊支持啊支持啊支持啊支持啊支持啊支持啊支持啊支持啊支持啊支持啊支持啊支持啊

网友:
谢谢分享! 作资料保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四条说法是否有误?

输入1错了,应该是输入2。谢谢指正。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试过单电源供电,我在用TL062做有源表头实验,接通运放供电,正偏4小格,机械调零之后满偏6微安,线 ...

肯定啊,正偏4是因为运放的失调电压造成的,这时候机械调零相当于人为让表针负偏抵消失调电压。断电以后失调电压没了,但是游丝仍然会让表针负向偏转。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试过单电源供电,我在用TL062做有源表头实验,接通运放供电,正偏4小格,机械调零之后满偏6微安,线 ...

如果你使用TL061,则就会有调零的控制脚(1、5),接上电位器,就能使机械零位与电气零位相同。

网友:
30k电位器是调零的?对表头有什么要求?500表替换怎样保证内阻在2200欧左右。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如果你使用TL061,则就会有调零的控制脚(1、5),接上电位器,就能使机械零位与电气零位相同。

上次买的061,就没有调零端,电位器接上调整没用,好在失调电压不大,其中2个断电偏2小格,其他不到1格,便宜,用在500表上。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上次买的061,就没有调零端,电位器接上调整没用,好在失调电压不大,其中2个断电偏2小格,其他不到1格, ...

我买的8脚的LT601是有调零脚的,莫非现在有5脚的LT061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买的8脚的LT601是有调零脚的,莫非现在有5脚的LT061了?

这样的,外形引脚一模一样,焊好后,调零,调30k电位器没反应。好在基本没偏移。其实这样更好,节省空间。试了试还都行。061与7660是绝配,或者两个061.。电池方面,用9伏,3,7伏根据情况,灵活运用,已经改了6个表了,效果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试过单电源供电,我在用TL062做有源表头实验,接通运放供电,正偏4小格,机械调零之后满偏6微安,线 ...

单电源供电,断电后指针不偏。

楼主:
实测该电路在单电源供电时电压在1.3v时仍能正常工作,静态电流约67ua。

网友:
谢谢恢复。看来直流仪表运放还是要选低失调电压的,或者加调零

网友:
如果换其他表头。电阻怎么计算?

网友:
按楼主的图接,100微安-1mA的表头应该可以直接替换,调节灵敏度电位器即可。楼主的图是反相放大。我通常把运放接成压控恒流源驱动表头,以坏表头的内阻满度电流计算满度电压,以这个满度电压除以替换表头的满度电流,就是反馈电阻的值。用一个稍大点的电位器代替。

网友:
直接这样接相当于表头内阻无穷大,要在同相输入与地之间接一个相当于表头内阻的电阻。

网友:
引用 楼主:
单电源供电,断电后指针不偏。

此电路单电源供电,表针不会反打,是好处但有时也是缺陷,反测时表针不动,可能会被误认为没电压。将电路稍微改动一下,仍然是单电源供电,反测时表针会反打,但不会过量,这样更符合测量习惯。
此电路在未改动前单电源供电的情况下,输入和输出之间线性不太好,低端偏高,高端偏低,改动后线性明显改善,与对称±双电源差不多。
这种电路属于V-V放大形式,其对表头的阻尼有影响,特别是表头的内阻较大时尤为明显,测量时表针慢悠悠的走动。还有表头的内阻变化会影响满偏电流值,即内阻偏大后,测量值会偏小,或者说对温度比较敏感,较大内阻的表头会比较明显。
将电路改为V-I放大形式,上述的缺点基本都会消除,如下图:这种电路最大的优点就是其输出在一定范围内与表头内阻无关,只与表头的灵敏度有关。

网友(2024-05-26):
我也照图试试

网友:
好方法,可以试一试。

网友:
没这运放,有机会做个实验。

网友:
请教OPA333的丝印是什么,店上丝印有多种,不知那种正确,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