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买一台电子管功放听流行音乐

楼主(2021-06-16):
       自己的功放机也有四五 台了,有几台自己还花力气魔机了,但听久了总感觉缺少点什么。最近看抖音中毒了,特别是玩音响的抖音,那音质简直让人入迷,有几个弄电子管功放的,那人声真的很不错。就有冲动想买一台电子管功放听流行音乐,不知道两三千元的电子管功放能真的达到他们演示的效果吗?希望各位大神指点指点!自己有一台飞跃R150电子管老功放效果差强人意,电子管功放音质主要跟什么有关?是电子管型号吗?

网友:
如果真的痴迷电子管功放,你不如上一台场效应管的功放,与电子管的味道很接近。

本人有一台老的电子管功放6P14推挽的,还有一台汉声302MKⅡ 场效应管功放,经常用的还是汉声302MKⅡ ,音箱是6.5吋书架箱,两者对比个人觉得还是场效应管功放听者舒服点,当然了也可能因为6P14推挽功放太老了的缘故。另外有一对10吋低音单元的JBL音箱很少用,怕邻居投诉。

不过看了楼主的描述你听手机音乐都能够满足了就没必要上电子管的系统了吧。

网友:
各人有各人的想法,大家讲得楼主无所适从了。我尽量从帖子里透露出的楼主的信息出发,说几句供参考:

1.楼主有四五台功放了,磨机之后不满意,说明楼主并非一无所知的新手,而是对音响器材有一定了解、并且对音质音色有了较高的要求。因此,整一套较好的音响设备完全有必要。

2.楼主的主要听音内容是流行歌曲,并且对以往的功放(石机)不满意,因此想要试试胆机,非常自然而正确的做法。胆机最直观的长项就是人声,播放的人声比石机更有感情、有“人味”,所以搞台胆机是正确的选择。

3.作为歌曲爱好者,建议楼主买一台品牌可靠、价位合适的名厂胆机。不要去学diy,diyer只会浪费钱整出一堆破烂。也不建议买山寨的或者作坊的产品,踩雷的概率比较大。建议买名厂产品,比如:欧博、斯巴克、关氏,从其中选一台价位合适的就行。如果听了之后不喜欢,也比较容易出手。

4.比功放更重要的是音箱,想要好的效果,首先要有一对好箱子。不知道楼主现在用的是什么箱子。音箱的话题太广不展开了。同样建议买名牌老牌产品,比如博良、美之声、金琅。

5.音源对普通用户来说不太重要。如果楼主习惯用手机播放,那么就用手机做音源也可以。以后要求高了觉得有必要了再上解码器之类的。

6.一分钱一分货,一角钱两分货,十元钱三分货。记住买东西的一个诀窍:贵的东西大概率比便宜的划算。在你承受范围内买最好(贵)的。

祝楼主顺利找到适合自己的系统!

网友:
不差钱就买,有精力就DIY。买,不会让你满意的。

网友:
个人一点拙见:既然在坛里又与电子管功放结了缘,那就DIY吧!
胆机和石机不能光看指标,得由耳朵说了算。胆机主要是放大后的音频信号偶次谐波丰富,而石机就是奇次谐波较丰富了。又从原理上说,电子管功放又是直热阴极三极管、单端、甲类最好听。本人十几年前音响发烧中毒后,就从2A3到300B的单端功都DIY了。等听了胆机的功放或耳放,什么晶体管机也不想听了,当然前提也要与之配套的好音箱(主要是好的喇叭单元,我用的是原装西雅士)和好耳机。
另外,从功放上要简洁,电子管功放,仅一个音量电位器足矣。从录音师的角度讲,一部好的音源(如CD),只要用尽可能好的放大器把它逼真的还原出来,而不需要任何的修饰。电子管机就是首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逻辑真的使人无法理解,抖音是装在手机上的APP吧,手机那指甲盖大小的喇叭居然能使楼主产生“那音质 ...

      我只是一个爱听音乐的坛友,没有资格说是烧友的。我当然虚心接受各位的批评!不过我发帖并不是没有找事,确实是自己的想法。没想到有那么多的坛友热心回帖。真的好高兴总,之谢谢大家的热心回帖!

网友:
有多少台也不会满意。这是玩音响的不可救药的通病。

网友:
只听流行歌的话,三千多还不如买两台成色好的红灯711-5电子管收音机,摆成立体声,从背后拾音孔送信号即可。
如果铁定要玩胆机,商品机个人推荐关氏胆机加6寸全频书架

网友:
1.要有好的音源,至少是无损音频.2.音箱很重要.3.还要有个好耳朵.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子管的、分立件的,集成电路的,都玩,不偏执,因为这三种功放各有千秋。

确实,各有千秋!奈何钱银少无法样样备齐!

网友:
通过手机APP听到的音质。。。。
咋能就入迷了呢?
自己想就明说,快去买吧,发烧友买器材没有理由的。

网友:
电子管,变压器,都有讲究,0.4K以上。

网友:
我用电子管推双6.5箱看电影,飞机大炮闹得地板都动!

网友:
有斯巴克EL734功放机一台在玩

网友:
慢慢中毒吧……

网友:
不缺钱,任性买就是。我认为晶体管功放听流行音乐更好。

网友:
电子管功放音质主要跟什么有关?钱呀

网友:
你用什么东西感受抖音,手机看抖音也能嗅出胆味。

网友:
用手机看抖音,那个声音如果能让你感到入迷,那么任意一台功放都可以有那个效果----手机的音质,俺也就呵呵一下算了,不评价。

网友:
等你买回来就不是那个味了。

网友:
电子管的高保真基本是个梦。
要玩HIFI ,集成耳放加耳机是最有性价比的方案。
整个系统中,喇叭的失真是最大的,集成电路的失真与喇叭相比,可以忽略不计。

网友:
多年前在广州听过一台小胆机推12寸还是15寸影院大音箱。人声效果很不错。。。也一直想买个胆机,可惜囊中羞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