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贴 电源牛

楼主(2021-06-16):
淘了一个电子管收音机电源牛,没有标志,卧式安装,78的片子,叠厚38,估计有45w。经测试有两个6.3v线圈。问题,如何分辨出哪组是供6z4的,哪组是供其它管的灯丝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不怎么好操作呀。

用12V老式55--95W汽车大灯,当负载。

网友A:
量一下绕组的直流电阻——
阻值大的是供给6Z4用的
电阻小的是给其他管子的灯丝供电的。

网友A:
其实,看一看绕组导线的粗细,就能看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量一下绕组的直流电阻——
阻值大的是供给6Z4用的
电阻小的是给其他管子的灯丝供电的。

用数字表量不出来,两个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看一看绕组导线的粗细,就能看出来。

看不见,都是引接片连出来的,

网友B:
每个绕组用相同的大电流放电,比如3A,测一下压降,压降大的给6Z4.

楼主:
引用 网友B:
每个绕组用相同的大电流放电,比如3A,测一下压降,压降大的给6Z4.

这个不怎么好操作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不怎么好操作呀。

非常好操作,找一个2欧的水泥电阻分别接在两个绕组上,直接用万用表量电阻两端电压,电压低的给6Z4。

网友:
即便是引接片连出来的,仔细观察也可能看出来的。

不妨照几张图上来,大家一起判断。

网友:
数字表20A交流电流档不见得区分不开,除非是参数一致同一个规格线绕制的。

网友:
用一个2-3欧,20W的电阻,分别接在6.3V的绕组上,通电测试,电压变化大的给6Z4用。

网友:
楼上的朋友们说的方法不复杂,应当很好判断的。试试吧,祝你成功。

网友:
方法1.分别焊出引线,两个头瞬间相碰打火,火花小的就是6Z4绕组。
方法2,接5~10欧姆假负载,用电压表测量电阻两端电压电压高的是6Z4绕组。
方法3.利用手头的电子管把灯丝并连到大于2A,分别接入,观察灯丝暗的就是6Z4绕组。

网友:
    一般这种电源变压器次级的空载电压和额定电流时的电压相差5%,在次级接上负载,当电压下降5%时可以认为就是该绕组的额定输出电流。
    很多人建议你用2欧的水泥电阻做测试,就是这个意思。如果你没有这样的电阻,没关系----你肯定有电子管,逐一接入电子管的灯丝做负载,到空载电压下降约5%的时候,就是这个绕组能提供的额定电流了。
    这方法简单有效。

网友:
学习了,长知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的着那么复杂,直接短路刮一下看火花就可以了,啪啪大的就是电流大的

目前来看,老师提出的这个办法最简单易行。

网友:
    简单一点,用一段细铜丝短路1--2秒,看铜丝发热烧毁的程度,如果不发热烧毁,换细一点的,如果发热烧毁无差别,换粗一点的,发热烧毁慢的是整流管灯丝。如果不管怎么试都没有差别就随便用。

网友:
用一个2W,20~100欧之间阻值的任意电阻和万用表串联在绕组中,量电流。

楼主:
统一谢谢各位老师的不吝赐教

网友:
我再说一个简单的办法:用一只LM317临时搭一个100mA左右的恒流源串联在6.3V绕组上,用数字表2V档测绕组两端电压就能精确测定绕组的直流电阻,阻值大的接6z4。由于这里只是做比较,恒流源也不需要精准,分分钟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