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款本田飞度冷却风扇停转故障

楼主(2021-06-17):
前几天,贱内说用了4年多的飞度在行驶过程中空调突然不凉了,让我判断原因。该车4年多只行驶了1W公里左右,用得少。

1,我把空调开关打在AC位置,打开机头盖看到主、副冷却风扇都不转,正常的应该主、副风扇立刻转动的啊!

2,自己检查了机头里面保险盒,把和冷却有关的保险丝盒继电器都拔出来查一查,一切都正常。

3,只能重点怀疑冷却风扇了。可冷却风扇电路插头不容易拔,在底板附近,要把车升高拆底板,自家没升降机,只能到维修店。

4, 在家里旁边找了一家汽车维修店,维修师傅连上修车电脑检查了一下,说是主、副冷却风扇都坏了,证实了我之前的判断。没办法只能换了。风扇电机一个150元,工钱50元,共350元。从拆下到装上耗了两个多小时。本来以为大功告成了,试车时发现空调压缩机电磁阀不吸合,刚装上的两风扇也无动静,这下师傅头都大了,说是只能再次检查空调线路了,直到晚上十点搞定。是保险丝插错位置了。问我是不是来之前叫人修过?我说没有啊!估计自己在检查保险丝时拔下来再装上时插错了。心里过意不去,结账时我多给了100元。

第一次在本区发帖,不妥之处敬请谅解!

电机内部图

电机内部图

网友:
清理一下安上照常用,比后换的要好

网友A:
两个风扇同时坏的可能性几乎没有,别花了冤枉钱修好了自我安慰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个风扇同时坏的可能性几乎没有,别花了冤枉钱修好了自我安慰

确实坏了,我已经带回分解了一个,里面有 4 把碳刷,其中 2 把当缩头乌龟。现在不能上传图片,不然一目了然。

网友B:
这车什么质量?1万多公里2个风扇都坏了?这也太不靠谱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车什么质量?1万多公里2个风扇都坏了?这也太不靠谱了吧?
引用 网友A:
两个风扇同时坏的可能性几乎没有,别花了冤枉钱修好了自我安慰

确实坏了,我已经带回分解了一个,里面有 4 把碳刷,其中 2 把当缩头乌龟。现在不能上传图片,不然一目了然。

电机内部图

电机内部图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车什么质量?1万多公里2个风扇都坏了?这也太不靠谱了吧?

确实有点不靠谱,这车两年前下暴雨风扇泡过水,平时有用得少,这两点是主要原因吧!

网友C:
电机中间好像是个大电解?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机中间好像是个大电解?

是的,拍照时放一大电解电容顶住中间。

网友D:
旧风扇碳刷,加除锈润滑剂 冲洗几下,就正常了,留下备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旧风扇碳刷,加除锈润滑剂 冲洗几下,就正常了,留下备用吧

准备用细砂纸打磨一下再装回去当备用,不知行不?

网友:
引用 楼主:
准备用细砂纸打磨一下再装回去当备用,不知行不?

当然可行,只要是滑配合,4个碳刷都搞一搞,可再放心使用

网友E:
这几年本田的质量确实在下降但也不至于一万多公里两个风扇电机全坏,看你的照片也没有进水的痕迹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几年本田的质量确实在下降但也不至于一万多公里两个风扇电机全坏,看你的照片也没有进水的痕迹

电机另一边有锈迹,我擦掉了部分。

电机另一边

电机另一边

网友F:
4个碳刷怎么工作的,顺序应该分布不出来的把,猜测是备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4个碳刷怎么工作的,顺序应该分布不出来的把,猜测是备用的

我用万用表量了,对角电极通的,为同一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