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各位老师讨论电子管灯丝恒流供电!

楼主(2021-06-17):
请各位老师讨论电子管灯丝恒流供电,例如:2A3的灯丝恒流供电的实用电路图!

网友:
不要用微乎其微的差别去夸大其词,放屁的时候脱裤子与不脱裤子,差别大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些问题都很有意思。我现在太忙了没有时间实践,所有的理论都是基于他人的帖子。空闲的时候我会搭一个恒 ...

灯丝两段有电容会分流音乐信息简直就是胡扯!直热管的灯丝是要悬浮的,通过灯丝两端的平衡电阻才能接地,单端机更是每个后级功率管灯丝单独供电以避免相互干扰,而且阴极自给偏压电阻是要并联电容对地旁路掉音频成分的!以前用FD422代替FU7可以管座直接接平衡电阻接阴极,那是因为那些扩音机是推挽机上下管可以共用阴极电阻,而且以前的电子管扩音使用的是固定偏压阴极接地。灯丝交流绝缘在灯丝上加阻流圈这个在高频发射电路里面常有主要用来防止自激,和在阴极功率推动的时候漏掉推动信号,不过用到音频领域有点画蛇添足。看来外来的和尚经念的也不咋地呀!!HIFI玄学好像也国外刮来的妖风!

网友:
楼主应该在一楼就说明清楚这些观点,否则就是挖坑让人往里面跳的嫌疑。
灯丝的作用之一就是对真空管加热,其二在直热管兼作阴极,灯丝冷态开机保护一个大功率NTC电阻即可解决,在达到热平衡时恒压供电即可恒流。如要考虑环境温度对管内加热影响,则需要检测管子内部的工作温度,然后再采用温度补偿线路调整电流。在真空管达到热平衡时,灯丝内阻是稳定的,调整电流必然要引起灯丝电压变化,这与调压没有区别,电流电压都在变就不是恒流供电的概念了。
恒流源如果用电子管线路,又存在恒流电子管灯丝是否也要采用横流源的问题,何况目前工作在安培级别的电子管还没见过,这种想法似乎无解。用晶体管线路做横流源对喜欢纯胆的烧友心理上难以接受。
总之,考虑问题因素越多需要采用的线路就越复杂,最终会本末倒置使辅助线路异常复杂,其所付出的代价还不如选择性优秀的真空管或多储备一些真空管。这是个人肤浅片面胡思乱想的看法,见谅!

网友:
      欧姆定律,反比关系,二者不能都恒定。要弄清是稳压重要还是稳流重要。除掉电子仪器外还没有看到电子管电路用稳流管的。注意电子管是电压元件,晶体管是电流元件,晶体管在特定的环境下需要稳流。电子管电路不是都可以套用晶体管的。

网友:
完全没有必要恒流供电,供电的电源变压器取磁密低点输出特性变软启动时电流就不会太大。或者供电回路串联电阻就可以。

网友C:
有资料用稳压供电:
EF86 2A3胆机电路图

网友:
灯丝恒流供电要知道灯丝较为准确的冷态电阻,不然可能会预热非常慢甚至根本无法预热。
另外我觉得2A3并不适合恒流供电,因为它的灯丝电流太大了,300B,71A这种灯丝电压较高的管子更适合恒流,45电流较小也还可以。
大概计算一下,如果使用LT1083/LT1084为2A3恒流供电(电路可参考LM317手册里的PrecisionCurrent-Limiter Circuit,在第13页),我们需要0.5欧的电流设定电阻,加上2A3正常工作的1Ω电阻,管座接触电阻,导线和焊接按100mΩ补偿,这样LT108X的输出端电压大约是4V左右,再加上LT108X大电流下需准备1.5V压差,电压波动取5%,这样就需要5.8V电压,此时LT108X功耗4.5W,0.5Ω电阻上则有3.125W的功耗,散热处理起来也比较麻烦。

网友:
如果更简单可以使用稳流管

网友D:
以前想过没有做。
在LT1083输入输出两端并联一个1Ω电阻,可减轻LT1083的功耗。电阻值可调整。
不知可行,各位老师发表下看法。

网友E:
不清楚电子管灯丝恒流供电是为了解决什么问题,还是为了解决电子管放大整体线路的问题,还是解决电子管灯丝寿命问题?如果用电子管做恒流源可行性何在?

网友F:
老胆先生,从来见你发帖几乎都是虎头蛇尾,没有扎实的做出机器来。2A3灯丝恒流有什么意义?4P1恒流就有意义,因为电流不大。再者说你想达到什么目的?

网友:
不是工作在值流放大的状态横流供电没啥用就是画蛇填足。

网友:
引用 网友D:
以前想过没有做。
在LT1083输入输出两端并联一个1Ω电阻,可减轻LT1083的功耗。电阻值可调整。
不知可行 ...

可以并,LT1083内部的功率管的输出调整是依据ADJ脚和输出脚之间的电压差1.25V,但具体并多少电阻应该依照你实际供电的电压来选取,比如6V供电的话可取2欧,另外我觉得LT1083的散热和外加一颗电阻的散热其实没啥区别,发热全在1083上也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F:
老胆先生,从来见你发帖几乎都是虎头蛇尾,没有扎实的做出机器来。2A3灯丝恒流有什么意义?4P1恒流就有意义 ...

容我申诉,我有时的确发些离经叛道的帖子,但我扎实做过的机器可真的不少!

网友:
是这样的,2A3冷态内阻较小,启动时候冲击电流会比较大,但我记得之前看过有人测试2A3的冷启动电流,用的是AC,峰值大约是6.4A,没12A那么高,但我不清楚他那个测试电压是否足够,因为最后稳定电流大约是2.3A,不到标称值。
还有就是冷启动电流冲击的持续时间远远不到10秒,直热管的启动时间很短。

网友G:
那个浏览器发不了图片】

网友:
冷态电阻虽然比较小,但是灯丝绕组存在内阻,对开机电流也有一定的限制作用,所以开机时并不是按照2.5V恒压算出来的那么大的冲击电流。

网友:
引用 楼主:
容我申诉,我有时的确发些离经叛道的帖子,但我扎实做过的机器可真的不少!

无图无真相啊,上几个图看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清楚电子管灯丝恒流供电是为了解决什么问题,还是为了解决电子管放大整体线路的问题,还是解决电子管灯丝 ...

纯粹是为了折腾,横流失败了点了天灯才好玩,就那个延长灯丝启动时间管子就好不了,阴极受损是没跑的事。

网友:
画蛇添足,舍本求末,小题大做,  2P2直热管灯丝对供电敏感,2A3则不然,特别是805更迟钝。这就是阴极热惰性的问题。
。家庭的白炽灯,日光灯,节能灯以及各种加热器都有冷态电阻,没见过給电的瞬间过亮或过热。即便你安装了限流电路开机瞬间也要有较大的浪涌电流,本质上讲,浪涌是发生在仅仅几百万分之一秒时间内的一种剧烈脉冲。因此增強电源浪涌电流的保护电路研究,可以增強电子产品功能的可靠度,功能稳定性。

网友B:
这一阵看了许多老外写的东西,他们玩直热胆,思路似乎比国内开阔。Rod Coleman搞的灯丝恒流供电,灯丝一端接回转器gyrator,等效为一个大电感,另一端接恒流源。这哥们原话是说,直热胆灯丝电源要注意几点:1、交流输出阻抗一定要大,意味着恒流性;2、AC变压器与灯丝之间要良好隔离,防止互相影响,即是说灯丝供电电路要求高PSRR等等,总之灯丝在交流上最好与供电电路完全隔绝开来,避免串扰。(16楼是简化版的说明)
他们很推崇直热胆恒流供电,不只是因为启动瞬间可以保护灯丝,也有听感方面的考量。
另外,偏置可以用“filament bias”,即是说灯丝加热电流和屏流共用一个电阻落地,这样得到同样的偏压值,电阻可以小一个数量级,这也是除去固偏之外取消阴极电容的一个方法。缺点是此电阻功耗较大。
灯丝温度的建立是一个很复杂的过程,我曾推导过,恒压供电时灯丝温度T(t)要用非线性微分方程表示。退而求其次,定性考虑一下恒压和恒流供电时灯丝温度建立的过程:恒压时,冷态电阻很小,灯丝得到一个较大的加热功率(焦耳定律),温度立刻从室温开始上升。随着温度上升,灯丝散热功率(当管子结构固定后,仅为灯丝温度T的增函数)开始上升;同时电阻上升,加热功率下降。由初中热学可得:加热功率与散热功率之差正比于灯丝温度的变化率,当两功率相等时丝温停止上升,建立了稳态。这样灯丝稳态温度T可以由方程   U^2/R=P散(T)   导出,其中R为热态电阻。恒流供电时,起始的加热功率很小,仅为恒压供电的几分之一甚至十分之一,随后随着灯丝温度上升、电阻上升而正比上升,与散热功率的变化趋势一致。这样,两者什么时候“碰头”就较难预测,“碰头”点是否就是手册规定的点也不好说。(这些分析太粗浅,哪位有这方面详细文献,烦请贴来)一切灯丝都可以使用恒压供电正常点亮,但恒流供电在点旁热胆或者大直热胆时就会有问题。隔壁坛有人反映恒流点12AU7根本点不起来,恒流点5686时管子短命(严重怀疑阴极欠温)。

补充内容 (2021-6-20 10:12):
拥有恒流点灯直热机的胆友可以试试,在灯丝两端并联一个0.1u或几u的电容来模拟稳压点灯,声音是不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资料用稳压供电:

高度赞赏您提供恒流灯丝2A3功放图纸,任何技术只有创新才能发展!

楼主:
引用 网友G:
那个浏览器发不了图片】

高度赞赏您提供的电子管恒流供电方案,任何技术,唯有不断创新,才会有生命力!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一阵看了许多老外写的东西,他们玩直热胆,思路似乎比国内开阔。Rod Coleman搞的灯丝恒流供电,灯丝一端 ...

高度赞赏您对电子管灯丝恒流供电的讨论!十几年前,我久住广东东莞,在一个网名叫“障板”的发烧友家里,听过他做的恒流供灯丝2A3单端,声音至今难忘!据他介绍,声音效果与恒流供灯丝有很大关系,其时,我也不以为然,今天看来,对电子管灯丝恒流供电,应当重新认识了!

网友B:
https://www.bartola.co.uk/valves/dht-filament-regulator/   Ale胆友这帖子主要讲直热灯丝恒流供电,信息量很大,会让坛友十分受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s://www.bartola.co.uk/valves/dht-filament-regulator/   Ale胆友这帖子主要讲直热灯丝恒流供电,信息 ...

谢谢您推荐的好贴,虽看不懂外文,但仍觉得耳目一新!现把几个电路原理图下载并贴出来,供老师们分析讲解,我辈不懂外文的老学生伏地洗耳恭听!

网友:
在直流灯丝电路到灯丝串一个电感就类似恒流了。不过大功率灯丝似乎没有意义,在小功率管子,1H4这类管子,用晶体管组成恒流源体积小,值得一玩。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您推荐的好贴,虽看不懂外文,但仍觉得耳目一新!现把几个电路原理图下载并贴出来,供老师们分析讲解 ...

第一个电路图是输出牛次级有独立的电流负反馈绕组接入功率级的阴极,相当于是功率级自己的一个环路反馈。
第二个看不懂了。
第三四个,还有第一个的电压放大级,似乎那个G1是他做的屏极恒流源加电压跟随器,可以让屏极电流接近恒定,这样能获得最大幅度的输出电压,同时有极佳的线性

网友A:
给灯丝限流本身就是错误的办法!这样会加剧冷态发射使阴极中毒!还有发烧的人群答应吗?人家可是坚持交流点灯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给灯丝限流本身就是错误的办法!这样会加剧冷态发射使阴极中毒!还有发烧的人群答应吗?人家可是坚持交流点 ...

灯丝比较细小的直热胆,恒流点灯也能点起来,能达到恒压点灯一样的工作温度,不存在中毒问题。至于300b这类大胆,我没有试过,不过有人成功过。交流点灯做不到高信噪比,稳压点灯又“不好听”,做耳放的话只有恒流点灯。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灯丝比较细小的直热胆,恒流点灯也能点起来,能达到恒压点灯一样的工作温度,不存在中毒问题。至于300b这 ...

看了下您以前发表的回帖里面有个功率管恒流寿命低,这个就是冷态发射的阴极中毒!恒流理论可以达到正常点亮的程度,但是启动缓慢,中毒也是在这个缓慢过程中伴随每次开关机逐渐加深。还有稳压不好听的理论是哪里来的呢?直热电子管灯丝本身就是阴极怎么与电路隔离?还有直热管和旁热管你会发现,同等阳极功率的情况直热管灯丝耗电量好像更大一些!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了下您以前发表的回帖里面有个功率管恒流寿命低,这个就是冷态发射的阴极中毒!恒流理论可以达到正常点 ...

这些问题都很有意思。我现在太忙了没有时间实践,所有的理论都是基于他人的帖子。空闲的时候我会搭一个恒流源出来,看看会不会出现预热缓慢的情况。
至于“隔离”,当然只是交流上的隔离,即从灯丝看出去,供电电路的两输出端之间交流阻抗近似无穷大(恒流性)而不应是0(恒压性),直流上是不可能“隔离”的。至于恒压灯丝的缺点,有胆友认为是稳压器输出端并接的电容分流了信号电流所致。我现在在考虑直热胆灯丝的电路模型,后续分析还没来得及做。实在是太忙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灯丝两段有电容会分流音乐信息简直就是胡扯!直热管的灯丝是要悬浮的,通过灯丝两端的平衡电阻才能接地 ...

好,好! 这里不是说话的地方。等我研究透彻,再单独开帖讨论。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好! 这里不是说话的地方。等我研究透彻,再单独开帖讨论。

期待您的研究成果!

网友:
引用 网友A:
灯丝两段有电容会分流音乐信息简直就是胡扯!直热管的灯丝是要悬浮的,通过灯丝两端的平衡电阻才能接地 ...

直热管灯丝的每个等长段的电阻温度和其发射性能是不一致的,工作时由于灯丝电压产生的阴极自身之间的压差也是必然存在的,因此电子从灯丝上被发射,电流从屏极到阴极被汇聚至两极再经平衡电位器到阴极电阻,这个过程中电流到阴极不同位置所受的阻碍是存在一定差别的,最终从两个灯丝脚被引出的动态阴极电流也是会存在差别的,大概需要提升的就是这一点点差别吧,再怎么说简单稳压灯丝也是直流灯丝里占比最高的部分,用的人最多那一定不是没有理由的,当然这个理由或许最有可能是成本低,声音没差多少
恒流点灯启动慢导致阴极欠热工作时间延长,管子短寿的这个问题很好解决,测量被恒流驱动的灯丝两端电压,达到额定值之后再接通高压变压器加上高压产生屏流即可,直热管的恒流灯丝电压采样可以用AD8479这种高共模输入范围的运放,同相反相都是1MΩ+的输入阻抗不会产生影响
我自己有机会去做做看好了,或者我问问写那篇介绍的老哥有无兴趣去实测验证下这个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