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手机放歌,用可插3.5耳机的蓝牙耳机与音响连接

楼主(2021-06-18):
手机放歌,用可插3.5耳机的蓝牙耳机与音响连接需怎样匹配  从蓝牙输出信号接到音响外接输入口还是麦克口 ,我用的是松下858音响

网友:
接线路输入端子,

如果开尽音量电位器声音还是很微才能使用话筒接口,

但大多使用话筒接口会有很大噪音,.这种情况就要自己找一份4558IC作中间放大来接入线路输入端子,

这中继放大器小心调好放大量微有过盈及失真最少为妙

楼主:
谢谢指导  外接口输入时,音量很小  正琢磨怎样的方案?正犹豫用手头5532 还是4565解决?4558也挺好

网友A:
     松下858音响有没有蓝牙接收?
手机有没有3.5耳机插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松下858音响有没有蓝牙接收?
手机有没有3.5耳机插孔?

手机有3.5插口    但我用手机连接了可插3.5立体声耳机的蓝牙耳机,这样 这个蓝牙耳机与音响连接 用手机播放  蓝牙接收 送入音响放大 目前就是手机和音响都开大音量  实际音量才刚刚够

网友:
引用 楼主:
手机有3.5插口    但我用手机连接了可插3.5立体声耳机的蓝牙耳机,这样 这个蓝牙耳机与音响连接 用手机播 ...

     是我孤陋寡闻了。第一次知道还有蓝牙耳机带3.5插口的。试试用3.5插头转双RCA插头线。手机直接输出到功放线路输入。
     我是用vivo hifi手机X9s plus 3.5耳机孔直接输出到功放。功放增益30倍,音量够了。

网友:
想用手机播放,就买个蓝牙接收器,这输出通过莲花插头接音响的线路输入,手机好一点,接收器好一点,也许能够达到不错的效果。
比如这款,虽然不是高通的,但效果匹配一般的安卓手机也还不错了。
有模拟输出的莲花端子。

网友:
搞得这么复杂干什么?几块钱买个蓝牙接收板,板子电源用5伏充电头,板子耳机插口(输出有几百毫伏)接扩大器的线路输入口即可。与楼上的方案一样,楼上的贵一点。

楼主:
谢谢各位指导与提示
经试验 蓝牙接收器输出音频太弱,加缓冲放大器有点繁琐,加入音频变压器将耳机输出电压升压。比如变比1:2--1:4 不知是否可取?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指导与提示
经试验 蓝牙接收器输出音频太弱,加缓冲放大器有点繁琐,加入音频变压器将耳机输出电 ...

也许你的蓝牙接收板输出弱,楼上图片那个蓝牙接收板的输出,手机与扩大器音量开到一半就够响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指导与提示
经试验 蓝牙接收器输出音频太弱,加缓冲放大器有点繁琐,加入音频变压器将耳机输出电 ...

有的蓝牙接收板输出音量是可调的(有按钮开关),嫌音量小可以调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的蓝牙接收板输出音量是可调的(有按钮开关),嫌音量小可以调大。

曾经用过一个下图的蓝牙板(发射接收两用),输出音量就可调。

楼主:
谢谢 各位支招

网友:
换做是我的话,某宝买1个蓝牙版+1片AD828前置板,然后用个锂电做供电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