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18万用表开关触点磁架结构与老35万用表触点转盘结构那个刀更合理耐用

楼主(2021-06-18):
高精度老万用表对决 。最好地2种刀触点设计方式 大家看看 那把刀更快  更耐用  更合理  更喜欢

网友A(2021-09-09):
开关的接触好坏与刀片接触的镀银弹性触点的磷铜片弹性强弱和疲劳次数相关。18型表,每个档位固定触点使用弹性磷铜片(有许多个)、35型表采用的是活动触点使用弹性磷铜片(只有一个),就是说前者如果某个接触的弹性失灵了接触不良,就是这个档位不行了,其他档位还可以使用。后者如果弹性失灵接触不良,则基本上是全部档位有问题,但这个又不太可能,因为这个活动的弹性触点弹性力量更大,面积也大,所以开关耐磨程度和寿命35比18更好一些。但是从绝缘程度来说,陶瓷绝缘更好,耐高压更高些。

网友(2021-06-18):
下边的看上去好一些

网友:
个人觉得,还是下边结构的耐用些

网友:
两种结构各有千秋,35表的转盘适应档位更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个人觉得18标的开关好,前提是磁架板的,刀与刀之间的距离比35表的大一些,感觉缺点就是使用俩开关麻烦些。

我理解18那种是专业开关厂设计和生产的
35那种是表厂自己设计和生产的。

网友:
从使用频次来说,还是俩开关的组合多,开关频次相对少些,故障率应该低点。

网友:
标准开关的表好歹能自己换,那个怎么办?哪里找那个东西去?

网友:
左边波段开关的好,静触点为铜片自夹紧,动触点旋转时插入两铜片中,接触良好,且静触点铜片夹紧力上下抵消,开关旋转轻快,缺点是档位较少,一般要用两个开关。右边的开关要想接触良好,只有加大动触点压力,旋转平面要较精密。一己之见。

网友:
我更喜欢MF18表,500也是这种开关,经久耐用。

网友:
正常使用开关是坏不了的,

网友:
个人比较趋向于认为MF18表的开关比较好,绝缘强度高,接触点间距大,转换轻便,接触良好。

网友:
我认为MF18表的开关要好,最近修理MF14万用表,和MF35的结构相同,该表是69年的,因为年久,滚珠和前面板摩擦损耗,每一档的位置开关都有些松动,反应到触片上就是不能正中接触,有偏差,由于间隔小,严重了有动触点有可能和两个静触点同时搭上。

网友:
问得好,感觉瓷开关好一些。可靠性好,寿命长。接触到的老万用表没一例开关出过问题。

网友(2021-08-14):
老18的肯定更耐用,这是无可厚非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关的接触好坏与刀片接触的镀银弹性触点的磷铜片弹性强弱和疲劳次数相关。18型表,每个档位固定触点使用弹 ...

行家评测   支持

网友(2021-09-19):
引用 网友A:
开关的接触好坏与刀片接触的镀银弹性触点的磷铜片弹性强弱和疲劳次数相关。18型表,每个档位固定触点使用弹 ...

说得有道理,还有就是陶瓷的耐温度,维修焊接时不会因温度过高而引起固定部分的结构变形。

网友:
刚刚进入到矿石收音机论坛,觉得这里面高手还是挺多的,深感荣幸。本人也一直深爱指针表,一般维修也是只用指针表,只是要测量某些元器件的精确参数时才使用数字表,最近也是闲来无事,捣鼓起自己从前的一些老指针表,以前还没在意,这次通过测绘图纸等等,通过对两款指针表测绘的图纸对比,一下子才发现一些老款指针表的经典之处,不由得更加深爱之。回想起自己的第一块指针表,陪我走过了这么多年的风风雨雨,曾经有段时间还不待见它,现在还真是庆幸它仍健在,于是想把它休整并完善一下,可谓是收藏实用两不误。现在图纸都完全测绘完成,并利用EXCEL表格的强大计算功能把每个档位都进行了一次理论核算,真是爱不释手,然而还有两项工作一时还不能彻底完成。其一就是档位开关处的丝印没有完善,其二就是查出表头有2%的磁衰减。本人已将丝印的详细图纸尺寸用CAD绘制,希望有朋友能推荐刻制丝印的资源或者改为不锈钢激光刻印也行。本人想修整的这块表是j0410型指针万用表,建兰牌,86年杭州电表厂生产。

网友C:
本人已将丝印的详细图纸尺寸用CAD绘制,希望有朋友能推荐刻制丝印的资源或者改为不锈钢激光刻印也行。本人想修整的这块表是j0410型指针万用表,建兰牌,86年杭州电表厂生产。经调试,这款表除欧姆档外,其它档位精度误差只有2-3个档位误差在±1.5%左右,其余都在±0.5%以下(小于最小刻度的一半),关于充磁,虽暂不影响到精度超标,但本人也正在学习中,如果能完成充磁工作,整体精度将可以全部控制在±0.5%以下,因此也希望有朋友指点。

建兰牌(j0410)指针式万用表档位旋钮刻度外观图.pdf

网友:
等高手解答

网友(2021-10-26):
引用 网友C:
本人已将丝印的详细图纸尺寸用CAD绘制,希望有朋友能推荐刻制丝印的资源或者改为不锈钢激光刻印也行。本人 ...

为了做扫频仪,我订做过磨砂半透明PVC的面板贴,你在TB上搜“透明磨砂PVC”,其它颜色质感的应该也有,就是很贵。

网友:
我之前在淘宝上也问过几家店,但都说面板贴的制作受尺寸限制,基本只能做名片,我估计是还受到模板的限制,同时他们不懂得处理,还不敢保证尺寸精度。综上所述基本可以断定他们只懂得傻瓜似的制作名片,根本不懂得如何制作仪表刻度盘。不过这个确实也需要一些专业知识,起码是懂得一定的平面几何知识等。

网友:
开关接触的可靠与节点压力有很大关系,足够的压力与摩擦力才能破坏表面的氧化层,在这个基础上才能谈接触可靠。国产很多表,电镀层差劲不敢使劲摩擦,更缺乏足够的压力,能好??

网友:
老18表,因为使用两个开关,大大的减少了开关的磨损。本人使用35表几十年发现开关磨损厉害,甚至连旋钮下面的定位杆都弯了!

网友(2021-11-25):
我也更倾向于18表的这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