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收录机电路板背面的这个元件是什么?

楼主(2021-06-18):
夏普录音机7500,通电,收音、放音均无声。
收音板和磁带机芯都是好的。
经查同款机器,发现功放集成电路背面,中间部分,少了两个小元件
请问:这是什么元件?是柱形电阻,还是色环电感呢?
少了这两个,是故障的原因么?

这样的小元件,背面到处都是

这样的小元件,背面到处都是

蓝色圈处,少了两个小元件,外面一圈是功放,测试正常

蓝色圈处,少了两个小元件,外面一圈是功放,测试正常

网友:
第二张照片的集成电路的引脚焊得很差火,至少有一个引脚没有焊好。楼主应该先检查这方面的问题,把应接通的电路都联通好再说。另外你怀疑缺原件的那两个焊盘,好像原先也没焊有元件的吧?

网友A:
检查电位器输入信号看有声没有。如果没有,放大问题,如果有前面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查电位器输入信号看有声没有。如果没有,放大问题,如果有前面问题。

用信号检测器,把功放板测了个遍,都没听到收音声音。只有沙沙声。
而收音板是好的,在另一台机器上正常。
用万用表测电压,LA4505放大器各端口电压正常,也是好的。

楼主:
这块电路板,被上家喷了不少wd40的油,不知是否跟这个也有关系
查不出是哪个元件坏了,只是目测,la4505中间少了两个小元件。怀疑有些关系。

楼主:
收音时,电平指示灯也没有反应。信号应该是进不来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用信号检测器,把功放板测了个遍,都没听到收音声音。只有沙沙声。
而收音板是好的,在另一台机器上正常 ...

很好检查,几分钟就搞定的。用镊子碰耦合电容一般10UF左右,喇叭有声。如果没有。换放大块。首先测供电电压。

网友B:
1用表量,绝对不通的是电容,2查标号,一般是4位数字,与电容同一字头的是电容,与电阻同一字头的是电阻,你说的现象可能是开关问题用信号注入法从后向前测,从音频设备耳机孔接出信号,焊一个电位器,中心抽头作为注入端,很容易测出来

网友C:
那小玩艺儿都标符号了,是太阳诱电也不知哪个厂的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好检查,几分钟就搞定的。用镊子碰耦合电容一般10UF左右,喇叭有声。如果没有。换放大块。首先测供电电 ...

感谢指点!
放大块应该没问题。万用表测试了,各端口电压正常。
您的意思是,如果某个电容镊子触碰无声,可判断有问题?我今天捅了一遍,似乎还都是有声。
不行明天再查找一次。

楼主:
引用 网友B:
1用表量,绝对不通的是电容,2查标号,一般是4位数字,与电容同一字头的是电容,与电阻同一字头的是电阻, ...

感谢指点!
觉得问题应该不大,初学还没摸到门道。
之前打理过几台有问题的,一般都能弄出点声音,这个有点犯难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小玩艺儿都标符号了,是太阳诱电也不知哪个厂的电容

这个东西,电路板背面密密麻麻的,好像jvc的卡座电路板背面也都是。

楼主:
就是这样的电路板 这是功放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