尝试春雷3P5(不断更新中)

楼主(2021-06-18):
这之前,已经在其他几个帖子中发了一些有关春雷3P5的内容,比较零散,还是另开一贴,集中汇报尝试春雷3P5的进程。前段时间,在功放部分的“坑”里,摸爬滚打、苦苦挣扎了好一阵子,最后,在几位热心老师的指导帮助下,总算爬了出来。今天开始,重整旗鼓,继续尝试3P5!
发这种不断更新式的帖子,好处是,可以逼迫自己不要偷懒,硬着头皮上。风险是,搞不好虎头蛇尾,导致烂尾工程。其实,我已经有过一次烂尾两年多工程的教训了! 这次争取不烂尾,哪怕是失败,也要善始善终。

还是老习惯,从后往前推进。上午制作输入、输出变压器(扼流圈),下午把前置低放和功放做出来。傍晚,安装调试二中放,用信号发生器,从BG4三极管(3AG22)基极注入信号,已经调试出动听悦耳的中频信号。

明天继续——

楼主:
使用的三极管:2SC3355,3AG22,3AX81B;二极管:1N4148,1N60。530中周骨架,线径0.07mm*10、0.17mm两种规格。输入变压器:初级0.12mm漆包线绕1600圈,电阻186欧姆;次级0.10mm漆包线双线并绕800圈,两个绕组的电阻均为110欧姆。输出扼流圈:0.40mm漆包线双线并绕180圈,初次级电阻均为2.6欧姆。一节3.7V锂电池供电。

楼主:
感谢智慧脑老师鼓励!

楼主:
感谢bobby_jack老师的鼓励。您的制作进展如何?

网友A:
动手做比我等嘴上说说强多了,哪怕是坑,也能把它做平

赞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动手做比我等嘴上说说强多了,哪怕是坑,也能把它做平

赞一个

感谢爱康木老师的鼓励!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中波已经好了,正在弄短波。还是老毛病:反馈圈绕少了,要拆了重绕。

祝一切顺利,早获成功!我已安装到了输入回路,发现波段开关部分的八个分支中,有两处“张冠李戴”的错误,只好临时用飞线,先弄中波部分。如果中波没有问题,那么再用同样的办法弄两个短波。修改板子是下一步的事了。

楼主:
目前的进展情况——

网友:
这进展很快了!牛真壮观!很快就要出声了!

网友C:
敬佩楼主坚持不懈的精神,持续关注中,祝顺利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C:
敬佩楼主坚持不懈的精神,持续关注中,祝顺利唱响!

感谢大叶飘香老师的鼓励!

楼主:
感谢yuanzen、ZRX、monky1977老师的鼓励!

楼主:
遇到麻烦——中波特有的那种“噪音”很大(音量开得很小),但是收不到台——不起振!仔细检查了接线,应该没有问题;振荡线圈重新做了三次,振荡管换成3DG6C,都不见成效;

用信号发生器已调整好中频,各工作点也基本调好。输入线圈按超动态参数制作,0.07*28丝包线,初级分两组,一组31T,另一组32T,次级6.5T;空气双联,365P*2,垫整电容395P;振荡线圈参照超动态参数,略作减少(因为磁芯较厚),次级10T;初级4T、55T,电感120~240微亨。以往多次遇到过振荡线圈参数不对或电感量不合适,频率覆盖不全的问题,但不起振的情况很少遇到。我不懂电原理,对可能影响不起振的因素不甚了了,请有经验的老师们指点。先谢谢了!我再进一步检查接线和元件安装是否正确。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参考我的旧帖“阴沟翻船记-不起振”

哈哈,咱俩遇到的是一个问题。你还懂点电原理,我是一窍不通啊! 不仅不懂,而且还乱改激励比。我现在还没有重新绕制中振,但是根据老师们的经验,应该是这个问题了——我把12:4,改成10:4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