碱性电池 VS 碳性电池

楼主(2021-06-19):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2021-08-02):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我也说过很多次了,

1、碳性电池外皮就是负极材料,直接参与电池的化学反应被腐蚀,所以用到后 ...

我在南方地区见到的结果刚好和你相反,本人经常接收电视机遥控器维修,近几年只要是用南孚碱性电池的(7号)几乎90以上出现漏液从而把遥控器的弹簧腐蚀掉,而使用金霸王、777或一些小众品牌的则很少见到电池漏液,不知道是不是南孚产品有分地区性的

网友A(2021-06-19):
这个问题我也说过很多次了,

1、碳性电池外皮就是负极材料,直接参与电池的化学反应被腐蚀,所以用到后边外皮自然出现孔洞漏液。碱性电池正负电极都是粉末材料,外皮就是起到密封作用的钢罐,不参与电化学反应,所以结构上碱性电池不容易漏。

2、碱性电池屁股(负极引出端)和外壳(正极引出端)之间必须绝缘,所以屁股上有个绝缘垫圈,这个垫圈就是整个电池密封上的薄弱环节;电池放电后期碱性电池的粉末电极会逐渐崩解、体积膨胀,同时产生气体,电池内压力增大,所以对这个绝缘垫圈的密封性提出挑战,这个垫圈做不好就可能漏,但比起整个外皮都可能出点孔洞的碳性电池,碱性电池的薄弱环节只有这一点,当然好得多。

3、电池都有有效期,根据我的经验和原理分析,在厂家承诺的有效期内,电池电量充足的情况下,电池几乎都不会漏 --- 反正我没见过

但,超出有效期或电池没电的电池就容易漏,如果两个条件都满足,反正碳性电池我见到的是个个都漏 碱性电池有的漏有的不漏,是个几率问题 --- 南孚也有漏的,其它牌子也有不漏的,金(漏)霸(液)王几乎都漏的

楼主的情况,首先看电池是不是超出有效期,然后看看电池是不是没电了,两个条件都满足,碱性电池漏液几率还是不小的。

btw. 遥控器这种电池可能会放在里面很久而且电量可能会被耗得很干净的使用场合,建议使用锂-二硫化亚铁化学体系电池,这个电池反正我没见过漏的,我还把用完的电池挂在阳台上做持续观察,到现在也没见谁漏了

网友:
用碱性电池也得看牌子,南孚的就挺好,就是假货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我也说过很多次了,

1、碳性电池外皮就是负极材料,直接参与电池的化学反应被腐蚀,所以用到后 ...

分析的很有道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刚刚从石英钟里取出的南孚电池。

保质期三年,你这电池起码过期 5 年以上吧

网友:
     现在某碱性电池,漏液厉害。电没用完,就漏。普通碳性电池,漏液情况不常见了。所以只要是某电池。全部拆下来 。

    请高人拆卸电池,分析原因,谢谢了。

网友:
好像是2000年前后我买了一台松下DVD播放机,原机遥控器自带一对松下电池,好像是LR06碱性电池? 记不清楚了,这台DVD机就买回来的头2年使用过一些时间,后面基本上就是吃灰,遥控器电池没有取下来…… 10年后偶然想起该机,插电开机,遥控器仍然能正常使用,拿下电池观察,电池外表如新,没有丝毫漏液痕迹!

简单的事实描述,没啥说的,想法还是有的……

网友:
    碳性电池要买高功率的。型号R6P,R03P。只要不是假货,基本上不会漏液。我抽屉里有一节2009年产R6P,到今天也没漏液。2012产的R03P也没有漏液。
    碱性电池,现在正宗的品牌,5到7年应该没问题。我有已经6年的白象5号7号,没有漏液。

网友:
国产碳性电池也有用得久而不漏的。

我这指针表10K档很少用,这块碳性电池依然还坚挺,11年了电位器调到三分之一已经归零。刚量了一下电压9.65V。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我也说过很多次了,

1、碳性电池外皮就是负极材料,直接参与电池的化学反应被腐蚀,所以用到后 ...

瓦苏大神严谨!

网友:
放到近没电时,都容易漏液。碳性是外壳腐蚀漏,碱性是内部压力高导致密封失效漏液,甚至爆裂。
还有就是充电电池中的镍镉也容易漏。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回您的话,只怕没有五年。一节电池在石英钟里用不了五年,坚持两年就不错了。我家里不存电池,都是现用现 ...

南孚电池的有效期从 3 年到 7 年(中间是不是有 5 年没注意)再到 10 年,所以我看你那个有效期 3 年,说明它是很早期的电池

你把生产日期拍上来看看,如果是真货,通常是 2015 年前的才是 3 年有效期,近两年的电池,有效期是 10 年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我也说过很多次了,

1、碳性电池外皮就是负极材料,直接参与电池的化学反应被腐蚀,所以用到后 ...

这个说的太清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保质期三年,你这电池起码过期 5 年以上吧

质保期一般都是10年!

网友:
小时候碱性电池不会漏夜(充电除外)
但最近看到的南孚,圈圈掉了的,漏液的很普遍,不知道是否正品
品控实在是太差了

网友:
我看到的所知到的是碳性电池没易漏液,动力性能低些,叫环保电池;碱性电池,易漏液,但动力性能好些,通常所说容量大吧!
在我所做的公司,出口产品所带电池可以是这样分的。

网友:
看看坛友收藏的68年出品的万用表之附带电池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今天刚买了南孚聚能环2代,有效期10年

聚能环三代已经上市好几个月了,二代还是别卖了,有效期更长

网友(2021-07-22):
新时代,新工艺,应该是碳性好一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我也说过很多次了,

1、碳性电池外皮就是负极材料,直接参与电池的化学反应被腐蚀,所以用到后 ...

我也在用这个耐时的锂电池,没有见过侧漏的

网友:
玩具车用过的电池没电了,拿出来外壳已经古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刚从鼠标、遥控器中拆出几个还没过期的南孚碱性电池,都没漏液,外观完好,测电压约1.2V,短路电流约1A。 ...

2010 年的南孚是 3 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