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MF-368表DIY的特色表笔一副。

楼主(2021-06-19):
为MF-368表DIY的特色表笔一副。闲话不说如图。

网友A:
现在,MF368的表笔不容易买了,在某宝上查了一下,不便宜。
我的368表笔也是坏了好久了,一直也没换。今年4月份才在某宝上买了2mm的香蕉插头,又买了硅胶表笔(特尖的),组合了一副表笔,用着特好。
我看楼主也是用的2mm香蕉插头做的表笔。这种插头比原表笔的接触要好很多。

网友B:
368一上市就买了(2.5V交流档电路板刻错了不通,自己改好的),喜欢小表子和3V电阻档,有LV、LI刻度。
可现在大多人跑电路只看电阻值?

网友:
采用直插头容易刮碰,线易在插头处折断,用弯头可能更好,除非表竖着用。

网友:
头子是用什么做的,看不到细节。

网友:
我也做过,就是圆珠笔壳不结实,容易裂

网友A:
引用 网友A:
现在,MF368的表笔不容易买了,在某宝上查了一下,不便宜。
我的368表笔也是坏了好久了,一直也没换。今年 ...

我自制的表笔如图

网友:
圆珠笔头部的塑料部分是导电的,测220的时候要小心。

网友C(2023-10-20):
引用 网友B:
368一上市就买了(2.5V交流档电路板刻错了不通,自己改好的),喜欢小表子和3V电阻档,有LV、LI刻度。
...

交流2.5V档的电路板不通?成品都如此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自制的表笔如图

手头2mm的表座不少,MF63、mf64(有原表笔)、MF30、U201、MF368,看来得好好研究几付表笔用了。
其实也不是没有,买了几付很便宜的,插针短(U210等表就不好用),线细又短,只能将就用用而已。
有三付这种表笔,比没有强点
MF63用着正好,MF30用着长了,卖家说是MF368的表笔。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交流2.5V档的电路板不通?成品都如此吗?

不是个案

我记得是买的很早的一批

后来用时发现不通
打开一看是线路都错了
我改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是个案

我记得是买的很早的一批

展示一下你的笔

网友:
我那几个表笔接触都很不好,不知道是插座口大还是插头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