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彻底删除文件?

楼主(2021-06-20):
如何彻底删除已删除的文件呢?比如手机的图片,虽然手机上已经删除了,但是通过恢复软件,大多数好像都可以复原,我想说的是有没有什么软件像格式化一样?删除后的图片文件永远无法恢复。

网友A:
重新写满无用数据一次不放心可多次写入,看谁能有本事恢复原始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别信那些“文件粉碎机”、“强力删除”等软件,都是蒙人的。最有效的办法只有三个,1、在原址多次覆盖、删 ...

最后一项简单粗暴有效。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重新写满无用数据一次不放心可多次写入,看谁能有本事恢复原始数据。

对!
堆栈原理,用新数据,把旧数据压出来。

网友:
有充磁机就容易了

网友C:
如果是艳照数据可真该小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是艳照数据可真该小心了

年轻人多多少少都会有这些照片的。

网友:
想毫无踪迹,看是什么对手了。据说,即使将硬盘低格,技术上也能恢复,代价高而已。要真销毁,最彻底的是物理手段。

网友:
我等平头百姓,能有什么数据文件那么重要?即使是眼罩,也没什么人感兴趣的。

网友:
前几天收购站拆了一块1T的硬盘,上面拷满了各类动作片

网友:
放炉子里熔了

网友:
有很多安全删除软件,原理就是覆盖多次数据,譬如 srm 代替普通 rm 删除文件。

更保险的方法是,敏感数据不要乱放,搞一个加密目录,只放到加密目录中,譬如我用的这个 img <---> 目录 on-the-fly aes256 开源加密工具:
https://github.com/dukelec/cde/blob/master/tools/aes-mount.sh
或者: https://gitee.com/dukelec/cde/blob/master/tools/aes-mount.sh

duke@duke-pc ~ $ srm --help
srm v3.1 (c) 1997-2003 by van Hauser / THC <vh@thc.org>

Syntax: srm [-dflrvz] file1 file2 etc.

Options:
        -d  ignore the two dot special files "." and "..".
        -f  fast (and insecure mode): no /dev/urandom, no synchronize mode.
        -l  lessens the security (use twice for total insecure mode).
        -r  recursive mode, deletes all subdirectories.
        -v  is verbose mode.
        -z  last wipe writes zeros instead of random data.

srm does a secure overwrite/rename/delete of the target file(s).
Default is secure mode (38 writes).
You can find updates at http://www.thc.org

网友(2021-07-30):
删完写满,反复三遍!

网友:
普通格式化也并不删除文件,低格才真删除文件。彻底删除那就是一锤子最简单。

网友:
物理损坏最彻底了

网友:
丢炉子里烧了退磁

网友:
取下存储芯片然后放进烈火中烧毁 即使是警察也恢复不了

网友(2021-09-23):
有专门写入数据的软件 用新数据多写入几次 就不好恢复了

网友:
加密盘用TrueCrypt,如果只是删除防止别人恢复,可以在删除后拷几个视频文件覆盖就行,100GB的容量,拷几个90G左右的视频文件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