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H9C+6L6WGC前级自激?

楼主(2021-06-20):
用的是这个线路,全波整流和两级灯丝是我后期画上去的。

这几天做了一个6L6的单端电路,已经做完并顺利出声,现在出现以下问题想请教一下各位大侠。

洞洞板刚做后好测试前后级各点电压均正常,正常发声并听了一个多小时都没有问题。事情是这样发生的,由于刚做好时候走线太乱想重新整理一下线路走线,理好线后再次通电先用负载电阻测试,通电不到15秒输出牛就开始有哼叫情况出现了。测试用的假负载电阻是10W 6.8R。

拆下两个前级管子,单独测试后级各点均正常,假负载不发热牛也不叫了。但只要接上前级两个管子就出现这个问题了!但只要是前级只接1个管子就没有问题,包括两个管子单独测试和换位置都没有问题。当时做好时唯一一个问题就是两只前级管的1和5脚的电压不太一致,电路给出的参考值是150V,实测两个分别是146V和154V,两管差距有8V,问过人家说这个也算是正常之内?

奇怪的是前级只用一只就能正常工作,会不会就是这两个管子电压不太一致的原来导致出现问题?

本来是想全部做好后再发贴跟大家分享一下制作过程的,没想到还没完成又要来请教各位了!

楼主:
再补一张各点电压实测图,以下是两个声道刚焊好正常时的测试数据。由于手头电容有限,这里的70V前级灯丝抬高电压点用一个400V68UF的替代,22K电阻前面的前级供电用一个68或150UF的替代。输出反馈680R那里的5000P电容各声道用了两个222(2200PF*2)的涤沦电容先替代。

网友A:
负反馈电阻680欧好像小了一点 用2k试试看 电客5000p换100p

网友B:
6H9C实际就起个恒流源的功能,用于作为6SL7管输出端的高内阻源。所以,第一级信号输出点应该接6SL7的5脚,而不是接6H9C的3脚。

网友C:
这电路自激 一般是 负反馈!    你看哈 负反馈 两边是不是 接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负反馈电阻680欧好像小了一点 用2k试试看 电客5000p换100p

这个我可以换了试试。但是只接一个前级管却又正常这也不太说得过去嘛,两个管包括互调管座在单独1个管测试时两个声道都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负反馈电阻680欧好像小了一点 用2k试试看 电客5000p换100p

嗯嗯,稍后我可以再试试。原来作用此线路做过两台也没有反应过这样的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电路自激 一般是 负反馈!    你看哈 负反馈 两边是不是 接反了

这个已经反复多次检查,都是跟着此线路来做并且确认没有接错,原作者已按此线路做过两台,难道这线路作者在画图时画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6H9C实际就起个恒流源的功能,用于作为6SL7管输出端的高内阻源。所以,第一级信号输出点应该接6SL7的5脚, ...

6H9C跟6SL7是通用,确定是原电路画错了?

网友:
你把 抬灯丝电压 断开    负反馈也断开! 再试!

网友:
走线走的不好吧?灯丝抬高千万别断,否则会有更多麻烦。。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负反馈电阻680欧好像小了一点 用2k试试看 电客5000p换100p

     对的,有道理。可是楼主好像不相信。

网友B:
引用 楼主:
6H9C跟6SL7是通用,确定是原电路画错了?

可以将电容移一下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对的,有道理。可是楼主好像不相信。

不是不相信啊,只是原作者按这个线路做过两台。我等新手一般都是看图纸扫执行而已,稍后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将电容移一下试试。

这样是变成三极管接法了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样是变成三极管接法了吧。

本来就是啊。

楼主:
我发的那个线路作者不是用标准接法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负反馈电阻680欧好像小了一点 用2k试试看 电客5000p换100p

大侠就是大侠,我刚刚把680R换成了2.2K测试,好像没事了。不过手头没有合适容量的电容所以没接电容,直接串个2.2K。

网友:
l两个声道共用一个电源,产生了互激,需要各自增加一个RC退耦电路。也可以把6H9C换成6H8C或6SN7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负反馈电阻680欧好像小了一点 用2k试试看 电客5000p换100p

换了2.2K成功后我再接回原来680R那里竟然也是没事了,我都服了 ,不过知道问题出处就好了,多谢大侠请教。

网友:
恭喜 楼主  制作  成功!~

网友E:
如果去掉负反馈电容自激消失,那就是由于相移引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去掉负反馈电容自激消失,那就是由于相移引起的。

算是找到原因了,应该是跟输出接地点有关系。

网友:
祝你装机 成功

楼主:
何解我的帐号在电脑端老是不能登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