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管整流 变压器制作的思考!

楼主(2021-06-20):
一样的,用过,和电子管整流效果一样。不过晶体二极管容易坏,要多只串联达到耐压值才好。

网友:
      电源就是供给工作能量的,一定条件下要考虑的是电源内阻,以及动态特性。其实晶体管整流更好一些,桥式整流就是绕一个单边高压绕组,功率是一样的,铁芯也不减小,用线匝数虽然少了但线径要增大,也就是说只能是对绕变压器可以简单些。再说何必用混合呢,用全晶体管桥式不是能很好的工作吗。至于说延时作用纯属拿一微不足道的概念来哗众取宠。

网友:
然后就是有毒有害的油罐电容滤波了吧?在来点天价线材,洋垃圾滤波插排。电源线的反手结

网友:
(变压器可以造价起码节约三分之一)的说法是不对的。请看于版的解释那才是正解。

网友:
有一点大家没注意,就铁心的功率利用率而言,桥式整流最高,全波的双半波其次,半波整流最低。所以如果铁心偏小必须用桥式整流。

网友:
楼主认为“不同的整流电子管  声音是差别很大的”,采用楼主的方案后“效果一样”,那么跟什么效果一样?这个没讲清楚。

网友:
忽悠,忽悠,接着忽悠!
傻子太多,骗子不够用。

网友:
桥式整流与全波整流一样,都能利用交流电的正负半波。电子管整流电路选择使用全波整流,是受限于电子管的特性和成本。而晶体管电路则不需要考虑整流元件的成本,所以都选择桥式整流。另外,由于电子管整流元件的压降较大,所以做桥式整流功耗也大。

网友:
用晶体管整流的优越性,不用说,大家都知道,无非是复古的心里作祟。
既然是放大,功率输出都用电子管,为什么整流就不用电子管?有这种想法的人不在少数。
我是很懒的人,一想到绕制电源变压器时,要多绕一组专供整流管灯丝的绕组就头皮发麻。
晶体管整流,简单又能取到很好的效果,何乐不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