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海经*奇葩大汇】6MJ8制作小单端

楼主(2021-06-20):
【山海经*奇葩大汇】三三极管6MJ8制作小单端

一、缘起
《山海经》是中国最古老的古籍(之一),语多怪诞,比如无头的刑天、填海的精卫、九尾之狐、三头之鸟、四足六翼之鱼,等等。我个人比较喜欢翻阅山海经,作为极少几种春秋之前的古籍,也许包涵了中华上古史的密钥。
本次以【山海经】展开主题,是因为陆陆续续收集了一些奇葩冷门管。这段时间把手头的常用音频小管都玩光了,又不想玩推挽……于是把以前丢在角落的冷门管找出来,琢磨它们在音频电路中的应用。
先做个声明:
1.        新手不建议玩冷门管。建议从6p1、6、14入门,然后6p3p、el34做功率稍大适应性更好的管子,最后玩2A3、300B、845这些声音更好的三极管。
2.        如果是老手,常见管子已经玩得差不多了,我建议搞些冷门管来玩,动动脑子动动手,个人感觉比换电阻换线换保险丝更有意思。
3.        冷门管之所以冷门,大多不适合音频应用,要出好声并不容易。需要针对管子的特性反复琢磨,也许琢磨到最后还是没法用哈……好在冷门管一般都不贵,ebay上三到五美元一只,淘宝上我也买了一堆十块一只的垃圾管,可以自由折腾。
乐趣就在于无尽的折腾。下一阶段我打算玩一些冷门奇葩管,就专门开个【山海经】专题了哈。

楼主:
二、登场
今天拖上刑场的是奇葩一号选手——6MJ8三三极管。
三三极管……意思是,这个管子内部有三个参数一致的三极管。嗯……嗯?这是做什么用的?
它是专用于彩色电视三基色放大。彩电电路中要准确放大三路色彩信号,于是就有了这类管子。
看照片,看它的三个管芯:

看看它的基本参数:
3瓦的三极管,放大系数17,有点接近12AU7 。
特性曲线:
还不错哦,内阻比较小。有点接近6n6,但是电流和屏耗又比不上6n6。
封装:
明明管脚够用,它偏偏三个管子共阴极,否则应用就会灵活很多……不过共阴管有个优点,它的设计目标和实际制造的一致性会比普通管更好一些。

网友:
共阴管 可以做差分级

楼主:
三、亮灯
孪生三兄弟……应该是连体三兄弟……做啥好呢?

只要找准特点,就算一块用过的卫生巾也能发挥用处……看看人家的国旗。
可以做六声道胆机的放大管。
可以做电子三分频的放大管。
可以做三声道放大器专供比普通玩家多一耳朵的资深发烧友。
……
前几天拍了一对桂光2A3,想到双屏2A3,我一拍脑门:6MJ8这货并联起来不就是个屏耗9瓦的三极功率管么!哈哈哈

为什么这么高兴?
因为我一直在找、在玩小功率的三极管放大器啊。
为什么玩三极管?
因为三极管比四极五极管好声啊。很多兄弟都在玩四极五极管,咱们没必要争这个,大多数玩家最后都会去玩三极管,无需争论。
不过上世纪三十年代,6L6淘汰了2A3、300B,从此之后就没有适用音频的三极功率管了。所以玩三极管的选择余地很小,常见好买的就那么三五种。我在电脑桌上用不想玩大管子,就很难办,以前长期用6P14三极管接法,后来遇到6EM76GF7这些三极管自然一见钟情。这次又找出一个屏耗9瓦的三极管,自然开心了。
其他还有几种三三极管,不过一般手册都有强调:每个三极管屏耗2瓦、总屏耗最大5瓦这样的。6MJ8的手册上好像没看到这个限制……嗯,就当没限制了。
OK,来做一台三极管小单端吧。

楼主:
四、设计
1.工作点
工作点取250v12ma(单管),阴极电压10v,板压270v左右,图中负载线是10k和15k,按图估算10k负载时输出0.6瓦左右。
三管并联,相当于电流36ma,屏耗9瓦,负载3k3或5k,3k3负载时输出1.8瓦左右。

2.电路设计
这个电路是我独家设计哈,因为网上都搜不到6MJ8的应用。当然,我只用经典电路,本电路也毫无新意哈哈:

楼主:
五、实作
1.pcb
最近厂家比较忙,拖了我好几天。

2.焊板
顺林开声,哦耶

3.实测
图中红字为实测数据,除了调试用的电源电压略低外,其他基本符合预期。交流测试以后再搞,手头设备不足,也就能测个最大输出功率而已。

已经连续工作六小时,可以认为实验成功,该管可以胜任本设计。至于寿命如何等等,反正这种奇葩管子也不贵。

楼主:
六、听感
这管子出身高贵……我看它的结构异于常人……高音……低音……人声……(省略一万字)

有兴趣的同学可以加群看我录的视频。
没啥好说的,就是个三极管的声音。
高低音都正常,人声正常,音色正常,音场构建正常,整体听感正常。
暂时没有发现明显缺陷,也没有发现明显优势。
就是个三极管。
屏耗九瓦、单端输出2瓦左右的小功率三极管。
喜欢玩三极管的兄弟不妨试试哈。

《山海经》中有尚付,三头六目三翼六足,食之不卧。也许,这个奇葩管子也能让你听之不卧。

网友A:
6MJ8及同类管6MD8,共阴 3X三极管,每管参数与12BH7A相近,听说比较好声!

见过有老师做推挽的,急先锋老师、老马老师,就分别用6MJ8(12脚)和6MD8(大9脚),做推挽胆机。

做单端的还是第一次见!赞一个!

网友B:
lz有没有6bn11这管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6MJ8及同类管6MD8,共阴 3X三极管,每管参数与12BH7A相近,听说比较好声!

见过有老师做推挽的,急先锋 ...

谢谢花柳兄指点!

我搜6MJ8都找不到制作资料,只好自己折腾。没想到本坛的兄弟早就玩了啊,果然是阳光之下并无新鲜事物哈。

网友A:
整一只4HA7,两只6MJ8,就可以做推挽胆机(一个声道),4HA7与6MJ8都是12脚的。

据介绍,好声,和直热管有一拼!(听说的,我信!)

楼主:
6P14、ECL86、6F3、13DR7、6MJ8等小单端pcb

引用 网友A:
整一只4HA7,两只6MJ8,就可以做推挽胆机(一个声道),4HA7与6MJ8都是12脚的。

据介绍,好声,和直热管 ...

多谢兄弟的支持!做个补充说明哈:

1.每次试完机,我都会做个简略评价,而非长篇累牍的吹水,因为听感这个东西过于主观。很多朋友装机之后就是听感多么好多么好……装机成功的喜悦可以理解,但是此时的听感评价很难说得上客观。这种评价对别人并无参考意义,甚至会对新手造成误导。
2.我对本机的评价,它不是特别好,当然也不差,就是个三极管正常发挥的声音。除了少数名管之外,大多数三极管的声音本来就不惊艳,强在温暖柔顺,可以长时间听不累。很多初听惊艳的管子,往往不耐听。要说感受,听了几个小时也还是有一点:本机的低音不是很澎湃很强横那种,低音比较淡一点,好在比较松软宽松,所以也不会有低音太薄的恶感。高音也是如此。总之听着不够刺激,但是很柔和。个人感受供参考。
3.本次实验,重在探索6MJ8这个管子三并联是否能够胜任功率放大?实践证明了可以,它可以作为一个屏耗九瓦、输出两瓦的小功率三极管来用。
为什么强调这点?因为三极管更好声啊,但是2A3之下可以玩的平价三极管很少,常见的只有6C19、6n6那么几种,性能好一些的12B4A、6DR7、6EM7、6GF7这些的价格都太高。
现在喜欢三极管的兄弟又多了一个选择哈。

楼主:
大家看侧面,管子内部三个管芯,远看是个胖子,近看是三个瘦子哈。桃园三结义,虎视何雄哉。奇葩管就是这么有趣。

网友:
有各种管子玩真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有没有6bn11这管子

我没有6BN11,

大家有什么奇葩管冷门管,可以联系我,我喜欢玩稀奇,谢谢!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没有6BN11,

大家有什么奇葩管冷门管,可以联系我,我喜欢玩稀奇,谢谢!

不知道楼主有没有听说过国产6T1 双四极输出管,共阴结构,可以并管或者推挽。tb上现在找不到了,我也是机缘巧合才搞到一批,还没玩。网上玩的人很少。楼主有兴趣,可以送你几只,替大家探探路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知道楼主有没有听说过国产6T1 双四极输出管,共阴结构,可以并管或者推挽。tb上现在找不到了,我也是机 ...

你好,非常感谢,你私信个价格,我买一些,或者回赠一些冷门管子,你看可否。

其他兄弟如果有12脚复合管的也请联系我,大家交换管子,可玩的就多了哈!

网友D:
6bn11,tb上有售啊,双5极管

楼主:
引用 网友D:
6bn11,tb上有售啊,双5极管

谢谢兄弟指点!

不过这个管子和6T1差不多,感觉不值就没有买……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兄弟指点!

不过这个管子和6T1差不多,感觉不值就没有买……

  谢谢各位 找到了 。厦门老曾有 ,前段时间我想找时他没有上架 。见你有很多12脚管唐突问下 。早年也在老曾处买了少许12脚的。都是异双三。现在都涨价了,也还好有些涨冷门幅不高。

网友(2021-09-21):
6MJ8推挽应用,音响中国坛友“急先锋”老师制作,曾想仿制,就把电路收藏了。

网友:
再给楼主提供一种奇葩管:6JH8,可以做长尾倒相。最近真的被它迷住了 声音不一定好听(没试过),单单是它的原理,就够玩的了。

网友:
6MJ8,tb上搜不到,只能看老师们玩了 。

网友:
咸鱼上有卖啊

楼主(2022-01-26):
终于装完机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