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理春雷6052晶体管收音机

楼主(2021-06-20):
打理春雷6052晶体管收音机
打理春雷605--2晶体管收音机之一

网友(2023-07-31):
我的春蕾-2短波远程加五米天线收听效果还不错,就是调台时有时会卡住,看来得下决心搞一下了。

网友(2021-06-23):
LZ,建议你把里面的东西都掏出来,里外都洗刷刷,然后再慢慢组装。

网友:
我就是听这个型号的收音机长大的。

网友:
修旧如旧,这样机器声音不错。

楼主:
打理春雷605一2晶体管收音机之二
减速小齿轮是高分子材料的,啮合处齿已磨损的没了,把大齿轮掉个头还能凑合,但双联的动片定距胶木板断了,这就报废了。拉线轮的挡片也拆丢了。这个机器恢复就难了!

楼主:
打理春雷605一2晶体管收音机之三
想起来还有个八十年代买的劣质双连可变电容,拿来试更换坏掉的。把铁板退了火,多少好钻孔了,这样把双连电容换了。

楼主:
打理春雷605一2晶体管收音机之四
能工作了,音量音质灵敏度选择性噪音均接近新机。信心大增,一扫阴霾沮丧。按奈不住心情,发个消息。分享快乐喜悦。

楼主:
打理春雷605一2晶体管收音机之五
功放管没有3A X81了,更换别人修理后上了一个3A X31B。故一对推挽功放管全部换成2S A940。为此重新调正偏置电电流,去掉温度补偿二极管,下偏置电阻增加300欧姆,双管静态电流约10毫安。耳听不出交越失真,和小信号阻塞。为了保险起还加了散热片。
百十平方米隔室音量足够大,对于以听语音广播为主的用处,基本可代替大功率功放。

楼主:
打理春雷605一2晶体管收音机之六
把波段开关安上了,原机的波段开关坏了。不知道刻度盘上的缺口和两个螺丝孔是干嘛的,是不是按波段指针的。没有见过正常的机器是什么样的。三个波段到是都能收到台了,以后再调试吧,主要是中频变压器,短波输入回路好像也没有调的办法,因为两个短波输入回路都在一根磁棒上,位置固定死的,要调也是调线圈抽头,不过好像也看不出怎么调抽头位置。只能调振荡回路的覆盖范围。这是第一次,处理晶体管机的短波开关问题。这种短波2用短波1的二次谐波的线路,调节余地几乎没有。只有一个固定的垫整电容也是配死的。

楼主:
二〇二一年六月二十五日星期五
打理春雷605一2晶体管收音机之七
调了中周,灵敏度增加了。焊了短波变频级偏置电流增加电路,波段开关刀数都用完了。六刀可以接输入回路短接电路,没焊。振荡电路短路是没有刀位了,原机是九刀。短波输入回路线圈是二段绕制,可以调整。扩了检波电路屏蔽罩,调了这个中周。指示灯直接接了变压器,原机之所以要通过交直流转换开关,是在直流下也可以用指示灯,但没有按钮,这个功能实现不了,所以改成直接接变压器,免去接触问题,指示灯搭铁改成仅是电位连接,不走电流,免去交直流电流共线干扰。双连电容换后,拉线盘大了,修改机壳才能装入机架。原来用自带减速的双连拉线盘小不存在这个问题,这可能是为什么用减速双连的原因。拉线两个小滑轮轴系是塑料的磨擦声很大,也不灵活,调台困难,修了原来别人烫损的部位。拉线双连轴系都上了油或脂(凡士林)。

楼主:
打理春雷605一2晶体管收音机之八
双连电容换后,拉线盘大了,修改机壳才能装入机架。因此机壳开了个孔,现把它补上了

楼主:
打理春雷605一2晶体管收音机之九
按下葫芦浮起瓢,拉线断了。换了新的仍然不顺畅,并且又出现反旋打滑不转,张紧不平顺,松点打滑。无奈只好换了大直径滑轮。问题解决了!转动起来平顺柔和,手感好多了,并且也不打滑了。设计问题太多了!正确拉线应是编织物,原机和新上的都是拧绳结构。拧绳纤维绞合不如编织的好,耐钩挂

楼主:
打理春雷605一2晶体管收音机之十
改造,更换清,洁旋钮。调谐钮紧贴面板,且太短,磨面板暂且不说,手指头很难把握。为此用原旋钮和新旋钮改造。
波段开关转换力矩太大,原钮很费劲,故予以更换。
音调和音量开关钮污垢厚积,故予以清洁

网友A:
楼主辛苦了,好细心好耐心。我也有2台,也打理了一下,可能是原来成色还好,基本就是换了一下推挽的81,老的击穿了。第二台原是买回来拆配件的,但是到手以后发现能修好就不忍心拆了。缺陷是度盘褪色严重、缺春雷标志、电源线难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辛苦了,好细心好耐心。我也有2台,也打理了一下,可能是原来成色还好,基本就是换了一下推挽的81,老 ...

电源线直接接上吧,不必用插头了。春雷605-2和3P2度盘颜色都不醒目。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辛苦了,好细心好耐心。我也有2台,也打理了一下,可能是原来成色还好,基本就是换了一下推挽的81,老 ...

电源插头看看这个: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bbucket=15#detail

我有一台605-3A中周断线,应急接好后声音不好听。把机芯拆了。手头有一台红灯793,外壳无法修复、钟控部分损坏,收音部分嫁接到605-3A机架上了。

现在度盘照明还没解决,想参照605-3B的度盘照明改造。还没找到605-3B的度盘照明图。看来要多走走旧物市场了,看看能不能找到605-3B的机芯。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源插头看看这个: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230r.1.14.143.2d7b35efLTzGeg&id=5405740406 ...

借用楼主帖子感谢朋友了。找了好长时间。以前是2台合用一根,没办法同时开机比较。已经加入购物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