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看看这个电路,双MOS管起什么作用

楼主(2021-06-21):
电路原理是:当Vin输入时,Vcc在一小段时间内得电,之后Vcc没有输出,但这个是怎么做到的呢。还有,为什么要用双MOS管。

网友:
和C2有关系

网友:
tl431工作在比较器模式

楼主:
谁能讲清里面的电路原理。其中,Vin: 30--48V

楼主:
我初步猜测,刚开始,两个MOS管都放大导通,Vcc没到15V时,左边的Q2栅压一直是Vin。而等到Vcc充到15V,Q1可能截止,而TL431有输出电流,拉低Q2栅压,正好使得Q2截止。电容上的电通过两个电阻泄放掉。
但我看了Q1的资料,似乎Vgs(th)并不大,那这个Q1怎么断开的,这就有点奇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