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路中的稳压管起什么作用

楼主(2021-06-21):
图中,PMOS画错了。
各位看下,这个电路中的稳压管起什么作用

楼主:


网友:
保护mos管吧。。。。。。

网友:
感觉像是缓启动电路, 稳压管  作为偏执电路 和续流保护,  最好 上电过程中测测电压

网友:
按三楼说的保护MOS管。

网友:
既然画错了,那么正确的应该是什么样的,这都不需要告诉,让大家猜猜吗?

猜一下:如果是D/S两极画反了,那稳压管的作用就是限制MOS的Ugs电压,避免过高的Ugs电压损坏MOS管。

楼主:
电路原理是什么,为什么还要放个三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