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NEC.RM—700开盘机图纸

楼主(2021-06-21):
各位老师好,我买得一台NEC.RM—700开盘机,放音声音很小,不知哪里的问题,着着手修一下没有图纸,感觉无从下手,所以求图纸一份。再次感谢各位大神。

网友A:
磁头放大部分 有没有问题 彻底清洁磁头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磁头放大部分 有没有问题 彻底清洁磁头一下

磁头没有问题,我已经擦过了。谢谢您的回复。

网友:
参考国产L601或专业的L602开盘机电路。先看录音电平是否低,然后放在放音位置,检查磁头放大器与末级功放,基本同收音机低放电路。

网友B:
将板上的电解电容都换了吧!三四十年了,基本干涸和漏税电的!百试百灵!!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将板上的电解电容都换了吧!三四十年了,基本干涸和漏税电的!百试百灵!!

谢谢您的回复,明天我拆了测量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