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山水收音头背光灯电压量了一下交流十六七伏,灯泡坏了,有没有替代的?

楼主(2021-06-21):
如题,请指教,

网友:
用LED改吧,串联加电阻(亮度由电阻来调整)。

网友A:
试试快速电水壶里的小灯泡,别忘也要串电阻。有两种规格,一种直径5mm,另一种3mm,修家电应该有,工作电流约1-2ma。

网友:
是黄色的吧,用过去的射灯等泡可代替,是12伏的,就是体积大了点。还可用过去的满天星灯泡也行,也是12伏的。我就代换过,现在还用着。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我试试。

楼主:
买了电热水壶上的指示灯,回来看看亮度够不够。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试试快速电水壶里的小灯泡,别忘也要串电阻。有两种规格,一种直径5mm,另一种3mm,修家电应该有,工作电流 ...

电水壶或者电热水器里面不少都是用的氖泡,用在这里不太合适。
可以用汽车音响的照明灯泡,两只串联试试。要不就是用白光或者黄光LED,串联上合适电阻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看这个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230r.1.14.63.7ca47657cAeD6d&id=581958237804&ns=1&abb ...

这个好       谢谢

网友:
用汽车仪表照明灯泡,12V的串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