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车收音机没台怎么回事?

楼主(2021-06-21):
我的车收音机在市区声音小,离开市区干脆就噪音了,此车无车外天线,又不知天线在什么位置,不知怎么处理,求助大家了。

网友:
车顶尾部有没有鱼鳍??

网友:
调频波段传输距离短,你打开中波就好了,离市区越远越好。

楼主:
车顶尾部没有鱼鳍,这车没AM,

网友A:
你的收音机是不是后换的,不是原装。回答后我告诉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收音机是不是后换的,不是原装。回答后我告诉你。

    是原装的和导航啊什么一起的,其他的都好用,在市区声音也不好,感觉是没天线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原装的和导航啊什么一起的,其他的都好用,在市区声音也不好,感觉是没天线了,                   ...

是调频和调幅哪个不好还是都不好,如果都不好,从收音机拔下天线换个天线试试。

楼主:
    这  这机器没调幅,不知天线在哪,

网友B:
这位朋友的天线插头没插或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位朋友的天线插头没插或松了

   今天去修车的看啦,收音机处插头没掉,外接天线处可能有毛病,修理工不给修,嫌麻烦不赚钱,不修了

网友B:
这点毛病自己不会动手?您是看内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少SUV用后窗加热线做收音机天线,检查一下插头。车顶上的鱼鳍天线通常是GPS天线和收音无关。

对汽车电路一窍不通,知道是加热线做天线但不知接头在嘛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点毛病自己不会动手?您是看内科的?

   呵呵,我不能满世界把汽车内饰扒开找啊,顺带说我是刚玩车,没超过半月。

网友B:
说个笑话。从小学修钟,拆开装不拢。坛子里的朋友还是要有点探究精神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说个笑话。从小学修钟,拆开装不拢。坛子里的朋友还是要有点探究精神

    等有空我探索一下。

网友:
小白一枚!!

网友:
收音机天线在后挡风玻璃上
不仔细看就以为是加热丝
其实它是单独分离出去的
很好分辨

网友(2021-12-28):
有空可以把收音机天线插头拔下,弄根2米左右的铜线,一半伸到车外,另一头剥出铜线直接插在天线插座中心小圆孔中,如果收音效果改善,那就是天线的问题,修好天线部分就行。如果没有改善,那就是这车机本身接收能力不强的原因,这种车机加装高增益低噪声天线放大器也改善不大的,建议放弃收音部分,没必要折腾。要问我为什么知道这些?因为不算费了好多精力,换了几个导航机器,加装了高增益低噪声天线放大器,改装了几个其他车型上收音效果好的原装机,花了几千元折腾过了,最后还是用U盘听听音乐,手机连上大屏车机听在线音乐并提供热点给车机实时导航

网友D:
中波段不要天线也能收听吧

网友:
干脆买个天线藏到哪个地方就可以了,没必要一定把以前的天线找出来

网友:
车机没天线不行,找天线插口,或拆开查找天线位置。

网友:
试试中波频道

网友:
估计是天线问题。
现在汽车收音天线为了美观好看,有鲨鱼鳍天线,也有玻璃印制天线。
汽车后面没有鲨鱼鳍,就是玻璃印制天线了,玻璃印制天线和除雾用的加热铜丝的区别在于,一个是不规则的折线,一个是规则的等距的绕线。
你可以检查一下天线的供电状态,需要拆下车机,来检查。车机一般有两种供电方式,一种是通过收音信号线供电,一个是通过专有尾线供电。如果是供电出了问题,稍微修一下,就能用,也不用折腾。
当然,你觉得麻烦的话,网上下单买一个和收银天线做匹配的接头和导线做无源天线也能用,用胶固定在仪表盘上,但是这样就看起来很low的感觉。

网友:
是不是 经常走烂路  把天线接头 晃松了

网友(2022-09-10):
我后改装的大屏,安装的师傅好像也没有给我安装车机后面的天线

网友(2022-11-02):
我有个车很奇怪估计接触不好遇到不平的路震动一下收音机就好了哈哈众泰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汽车电路一窍不通,知道是加热线做天线但不知接头在嘛地方........

必须要学习啊!不然出门在外,很多问题解决不了就很麻烦。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中波段不要天线也能收听吧

车机必须要有天线,不然效果大打折扣。

网友(2023-01-05):
估计是设计问题或者天馈系统问题,现在好多导航的带收音,效果差,距离短,设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