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再问装系统的问题!

楼主(2021-06-22):
大侠们:前几天说的装系统进不了winPE桌面的情况,有说法是内存小了,我今天换了一根2G的,现在就是3G了,但还是进不去,我用U盘上的检测工具检测了内存条和硬盘,都没问题呀。我想起来之前曾进去过一次,看到C盘快满了,就把它格式化了,本想接着装系统,就出现进不了桌面的情况,请问是不是搞坏了原来的盘符而识别不了呀?后来想起来装系统之前好像会自动格式化的,现在该怎么办呀,要重新硬盘分区吗?请大侠们帮忙支招,我还没弄过硬盘分区呢,要注意些什么,请多多指教!谢谢!!
也真是奇了怪呀,我装台机都没问题的,它的配置和这个笔记本的性能差不多的。

网友:
不进pe 直接ghost 就可以

网友:
再研究一下它的BIOS

网友:
换一个PE系统试试吧。

网友:
不知你装的是win 多少?2g内存装win10 的32位版也没有问题,是你的主板太烂吧?尽量使用名牌主板,如 华硕、技嘉 等,就不会出现什么进不了系统等奇怪问题。另外,最好别用什么pe ,直接用Ultra ISO把系统镜像写入U盘,直接装就是了。

网友:
有少部分品牌机主板会进不了pe

网友:
用老毛桃PE系统,在2005年的机器上都正常

网友:
      PE进主板系统,内存512就可以。硬盘有无分区都可以进去,可以进去后作硬盘分区。用ghost装系统之前会自动格式化C盘的。
      U盘里的东西要进电脑,首先,主板要设为U盘启动。之前曾进去过一次,也最好复查一下BOIS。其次是要有一个带启动功能和完整PE系统的U盘。我估计是带启动的U盘搞坏了的可能性大些,重新做一个或把它插到U盘启动的另一台电脑试试。听说有适合新机老机的不同PE系统。
      另外你的老爷主板也要注意那U盘插口是否接触不良,若有前科的话,装机操作前反复拔插几下。

网友A:
我也不会装系统。现在装系统是用u盘装,4g的u盘够不够?还有内存卡可以当u盘用吗?

网友:
      装系统是用4g的u盘装win7系统仅够,放在U盘里win7的ghost文件不要太大(小于3.2G)就行。
      内存卡当u盘用需另加转接器,用于装机启动盘,我尝试过是失败,是主板不认为这是U盘。

网友:
我曾给联想X230裸机安装过系统,在网上下载系统文件时用的是8G的U盘,下载不了,提示是U盘容量不够,后来找了个16G的U盘才搞定。下载的是WIN7-64位的

网友:
安装系统的问题说难也不难,说不难又不是一两句话可以说清楚的。你可以浏览一下联想和戴尔的官网,好像那个上面有安装系统的视频教程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
现在那些工具太流氓,很难找到干净的。
我都是用镜像直接安装

网友:
    注意BIOS,boot启动顺序。
   C盘格式化了,怎么能进桌面,有的时候必须进PE才能装系统。你居然进过一次,慢慢来总会进去的。以前已经分区了,就不用重新分区,除非分区表丢了要找回来。对于你来说,分区表与重新分区都需要进PE找到DG程序软件,按提示操作。

楼主:
我想可能是C盘格式化把盘符搞没了进不了桌面,今天用U盘里的分区软件重新分区,结果点确认后停住了分不了。这个方正的机子硬盘是80G的,显示出来只有68.6G,原来分了一些做方正的维护系统,我想是否这部分影响了分区。现在我在用U盘上的工具低速格式化磁盘,然后再重新分区,原来是分四个区,我想重新分三个区,不知能否成功。就当练习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想可能是C盘格式化把盘符搞没了进不了桌面,今天用U盘里的分区软件重新分区,结果点确认后停住了分不了。 ...

不要低格,那只会坏,用fdisk 删除所有分区后重新开始分区就行了。你在一开始就应该把主板型号或者主机型号、硬盘规格告诉大家,自己少走弯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不会装系统。现在装系统是用u盘装,4g的u盘够不够?还有内存卡可以当u盘用吗?

      先制作个U盘PE启动盘,占去里面近0.4G空间,一个4G的U盘可用空间近3.7G,找个3.2G以下的装机用ghost文件放进U盘去就行,现在有新的装机用文件格式体积比ghost文件小,我还没有实践过,你可以去了解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想可能是C盘格式化把盘符搞没了进不了桌面,今天用U盘里的分区软件重新分区,结果点确认后停住了分不了。 ...

硬盘是80G的老东西,分区失败,那是硬盘坏的表现,低格磁盘再重新分区是个适合的方法,但成功了硬盘也不耐用的,还是换新的好。
但硬盘坏的,如主板正常,U盘PE启动盘正常的,也可以进PE桌面的。

网友:
拆下来装到台式机上检查下硬盘有问题没,如果没问题在台式机上用DiskGenius分区,用windows版ghost安装系统,速度和可靠性都有保障,还可以排除电脑是否有硬件问题

楼主:
谢谢楼上的各位朋友!也真是邪门了,低格完了还是同样的情况,分不了区,点确定就停住不动了。硬盘和内存我都用软件测过了没问题的。这个本本是07年买的方正R350N,厂家在硬盘里分了一部分做了个方正的系统维护,80G的硬盘分区显示只有68.6G,本以为低格后磁盘会增大些,结果还是68.6G。不知是不是厂家设置了什么,那天找过一个硬盘再试试看。

楼主:
原来的CPU是赛扬单核的,后来我升级了英特尔T2500双核的,内存是两根1G667M的,这次又换了根2G的,现在是3G了。主板芯片上945的。这个配置不玩游戏一般用用还是可以的,我的台机也和这配置差不多,装XP系统。

网友:
装windows的系统,感觉微软官网那个就很好用了啊,好多工具软件,广告垃圾软件一大堆,

楼主:
回复各位朋友,本本的系统装好了。但是又遇到一个问题:就是桌面的图标点一下会同时有几个阴影,弹出几个窗口,今天一下没注意弄出很多相同的图标来,这是怎回事呀?要设置那里吗?以前装系统从来没碰到过这种情况。恳请大侠们赐教!谢谢!!

楼主:
自顶一下,没有人愿赐教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