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福禄克奇怪故障

楼主(2021-06-22):
福禄克15b的三个电流档,全部有底数,有底数的的时候不能测量,这个时候使劲捏捏机壳,有时候可以归零,只要归零就可以正常测试了,下次开机可能又是前面的情况。循环反复,换了转盘弹片,补焊了电流档原件都没效果。别的档位都是好的,
求助高手指点一下。手机发帖没法发图,见谅。

网友:
电路板上铜箔有断裂或者元件有裂锡

楼主:
毛病找到了。不是电路板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到底什么问题呢?

可能是转盘弹片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