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田6碟车机卡带电机转速过快故障求助

楼主(2021-06-22):
本田6碟车机,卡带动作都正常,就是转速过快,似乎有正常转速的两倍,这是三根线的电机,调整电机背面的孔也无法改变速度。
电机有三根线,一根是地线,另两根线工作时对地电压分别是11.5V和0.6V。是电机坏了还是外部电路的问题?

电机1

电机1

电机2

电机2

网友:
马达驱动芯片摸摸看,是不是很烫,换一个试试。

网友:
三根线有一根是调速脚,靠前面电路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