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我这路由器嵌套之后怎么上不了网了?

楼主(2021-06-22):
家用有线宽带。
第一级路由器是华硕RT-AC68U,其后网络连接正常;
第二级路由器是TP-LINK的TL-R406,默认自动获取IP,其后网络一直连接不上,win7系统修复网络连接,结果提示DNS服务器未响应。具体情况见下图:
到底是哪个地方弄错了?

网友A:
只需要一个路由器,第二个路由器关闭DHCP,然后全部接LAN口,WAN口不需要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需要一个路由器,第二个路由器关闭DHCP,然后全部接LAN口,WAN口不需要使用

我路由器4个网络端口不够用,所以又在后面级联了一个路由器作为有线网络扩展。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路由器4个网络端口不够用,所以又在后面级联了一个路由器作为有线网络扩展。

事实上,你需要的是交换机,第二个路由器不使用路由功能,关闭DHCP可以充当交换机用

网友:
两个路由器的网段不能相同

网友:
插错口了吧。。。。
第二级的tplink 应该插WAN口上

接线方式描述一下

网友:
我有遇到过  第二级路由器设置 要改IP段  就可以了!    就这玩意   192.168.1.1   和上一级不能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