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威克士充电器

楼主(2021-06-22):
最近在修一个威克士20V充电器,烧的的很厉害,高压部分的mos、芯片、二极管都坏了,其中8个脚电源芯片烧爆已看不到丝印,此芯片比较少见,1脚地、8脚驱动mos管,和常用的不一样,请教各位是哪种型号的芯片?

网友A:
威克士充电器 太少见了,恐怕很少有人回答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威克士充电器 太少见了,恐怕很少有人回答这个问题

威克士电动工具的电池充电器,很多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威克士电动工具的电池充电器,很多的

起码上一张这个充电器的印版照片……
比如:

楼主:
可以看到芯片已烧炸了

楼主:
其实能找第8脚是驱动输出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