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新手组装电池一般需要用到一些什么工具?

楼主(2021-06-22):
连接线用多大的计算方法

网友A:
你首先需要个万用表,用来测电压。
然后需要个内阻仪,测量内阻。
需要两个充电器,一个单体充电器,一个串联充电器,有可调电源就最好了。
接下来需要个放电仪,来测试单体的容量,进行简单的筛选组配。
接着需要固定电池的胶带,扎带,珍珠棉,绝缘纸,胶木板,电池支架,各种胶………………
下来就是连接了,镍片点焊,铜片锡焊,钻孔攻丝,机械压接,激光焊接,随心所欲
接着连接保护板,各种绝缘处理,绑扎固定!
串联充电器出场,进行整组充电
放电仪出场,检测容量在不在设计范围,放电曲线能不能满足应用场景。同时观察电池组合保护板已经连接件,线缆,有没有异常发热,异味等等
测试合格后,进行外部绝缘,防水,引出线,接插件的连接,就可以上车测试了!

网友:
电池间连接如果用烙铁焊,容易焊坏,所以点焊机

楼主:
TB上的点焊机能焊大单体吗?

网友B:
买不到可靠电池保护板没有可靠测试工具最好不要玩它,否则不是把自己搞死就是它给你惹大祸。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买不到可靠电池保护板没有可靠测试工具最好不要玩它,否则不是把自己搞死就是它给你惹大祸。

见大家都是在网上购买的保护板,但听你这么一说我还是放弃组电池的想法了,谢谢!

楼主:
我是准备买个大通V90当床车游用,加上5度以上的电池,,先了解一下。

网友C:
买不到可靠电池保护板没有可靠测试工具最好不要玩它,否则不是把自己搞死就是它给你惹大祸。             不懂就别瞎说,我36v的 车,用13串3.2v铁锂用的好好的,保护板一定要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买不到可靠电池保护板没有可靠测试工具最好不要玩它,否则不是把自己搞死就是它给你惹大祸。              ...

谢谢!车上直接用二个4850的移动通信电池有行吗?

网友:
知识真的很重要!
运气也少不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你首先需要个万用表,用来测电压。
然后需要个内阻仪,测量内阻。
需要两个充电器,一个单体充电器,一个 ...

循序渐进,有板有眼。今天要装个12V的大电池组,准备照方拿药。看了看也就是平衡板有效性测试比较复杂。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循序渐进,有板有眼。今天要装个12V的大电池组,准备照方拿药。看了看也就是平衡板有效性测试比较复杂。

说复杂,也复杂!说简单,也简单!

保护板基本功能:过充保护,过放保护,过流保护
一直充电,能停,基本就没有问题了!
一直放电,能停,基本也没有问题了!
加大电流,能关断,就算正常!

然后就是进一步的功能,正常串联充电中,对单独某个电池充电,人为让单串过压,保护板应能关断。
整体放电的同时,对其中一组加大电流放电,人为让单串欠压,保护板应该能够整体关断。
检测整串电压,任意拔掉一根检测线,输出应该相应关断,这是掉串保护。

晋级功能,均衡,主动均衡,被动均衡,一切以均衡结束,最大压差小于0.01v,认为正常。
温度保护,包括电芯温度保护,mos管温度保护,用热风或者烙铁加热电偶,能够响应保护,就算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说复杂,也复杂!说简单,也简单!

保护板基本功能:过充保护,过放保护,过流保护

这是教科书式的攻略,收下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首先需要个万用表,用来测电压。
然后需要个内阻仪,测量内阻。
需要两个充电器,一个单体充电器,一个 ...

非常感谢,再请问一句,这些工具是买网上一般的还是去实体店买好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再请问一句,这些工具是买网上一般的还是去实体店买好呢?

这就看个人爱好了!
高手一般都是自制。
次高手,买套件组装。
普通人捡便宜的买。
小白先学习怎么用,一件一件的来,用到再买!

网友E:
建议先在论坛多看看组装电池的帖子在下手

楼主:
引用 网友E:
建议先在论坛多看看组装电池的帖子在下手

找了一圈都没见着,也是这个版块吗?

网友:
我组装了=个电池组,36v车用13串铁锂加保板,用的好好的,电池容量是23A的

网友:
烙铁和扳手,有些电池输出电极是螺柱,直接拧上螺丝就好了。烙铁用来焊保护板

网友:
要什么规格我帮你组好发过去你我直接装保护板跟绝缘就行了。

楼主(2021-09-22):
引用 网友A:
说复杂,也复杂!说简单,也简单!

保护板基本功能:过充保护,过放保护,过流保护

请教一下,软包装的三元电池打孔连接要用什么 螺丝?

网友A:
一般的,两面夹上铝板,不锈钢螺丝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的,两面夹上铝板,不锈钢螺丝

谢谢,明白一点了

网友:
我有点焊机   要吗

网友:
新手最好不要玩软包,不好固定,还是先从大单体出发

网友F:
引用 楼主:
请教一下,软包装的三元电池打孔连接要用什么 螺丝?

电动车最好别用软包锂!!!新手就更不用说了。软包锂正规的都必须转镍(激光或超声波)。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电动车最好别用软包锂!!!新手就更不用说了。软包锂正规的都必须转镍(激光或超声波)。

谢谢提醒,我先是装一个应急启动2.0排量的电池试一下

楼主:
有一边不能点焊,只能打孔连接

网友:
买上螺丝的会省很多工具。软包如果没有专用支架很麻烦的, 特别是多串组合时。

网友G:
小白的我还是买成品好

楼主:
引用 网友G:
小白的我还是买成品好

确实要简单得多

网友A:
买来买去,小白,还是小白

网友:
其实买电池的时候要顺便叫卖家转镍一下会省事好多,软包极耳固定确实麻烦,用两块PCB当夹板(中间钻个3MM螺丝孔)极耳往中间一塞,用钻头或镊子都可以打孔了,引出就是用垫片、螺丝+铜铆端子,用耐温胶带固定好引出线端。组合的时候是比较麻烦,然后是一片片叠加,业余情况电池头尾用泡棉胶垫开,中间隔离留一条缝隙,用胶带裹好,中间缝隙位不能裹封(留着散热或电池晚期状态不佳鼓胀卸压预留空间)期间引出线做好绝缘,组合好后引出线接保护板排插,无误后接入保护板可以进行测试了。这些动作要在单个电池分容均衡充筛选后进行......。以上动作过程注意极耳绝缘,切记。

堪比A4纸大小的电池

堪比A4纸大小的电池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买来买去,小白,还是小白

      谢谢!教程很完美。我兄弟的60V35Ah三元锂电池跑不远了,去除拉钉打开不锈电池箱,电池箱里的电池芯是软包17串32Ah三元锂电池(配对的纸条上写着容量),其中有一电池芯鼓包并有排泄物,而电池尺寸对应的有3.7V35Ah(容量33.8Ah)打孔螺栓连接的(只有垫片,整串的连接都是如此),大部分的电芯30Ah多,阻性均衡的,33.8Ah的电芯也能有4.2V电压。放电后33.8Ah电芯的电压高其它电芯一点电压而已,电动三轮还能跑那么远(估计的)。电芯之间只有一张青稞纸带胶隔着,上下四周0.3mm环氧板隔着不锈钢皮,连接线鼻子保护板锡焊,如此电池组也出品了。

网友:
做好有成就感。弄得不好就比如坐在炸弹上。

楼主:
安全起见还是买成品,通信电池48100好像很不错

网友:
最好备上摩托车头盔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