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空调外机有什么注意事项?

楼主(2021-06-23):
拍了几张照片,发现保温脱落比较严重
其中第1张照片:二楼出来拐角处破损严重。露出来黑黑的包裹层。这黑黑的包裹层原来是什么材料?

第2张照片的情况,如果是你们自家里边的,会不会一样不在意?

网友:
可能是老化或者鸟啄破的

网友:
保温层,包一下吧,不然能量损失太大

网友:
一般的师傅才安装室外机的时候都比较马虎。

网友:
包好省电
外面有时确实危险不好搞。
下次安装时一定自己用好的再包一层,原配的白色三年就风化了,5年黑色海绵也开始风化了。

这个要自己在意,我家有段是无法再包的,我是看到外层风化后就用竹竿在海绵外刷点东西,20年了还没事。

网友:
用锡箔胶带包扎,

网友:
包裹的全是塑料材料,不用几年就会老化。为便于日后维护,在安装空调时,尽可能地按空调安装师傅建议的位置安装,其建议的位置往往都是考虑安装方便出发,因此,该位置一般也方便日后维护和检修。

网友:
我叫它橡套保温!

网友:
我家的空调外机正好在阳台边上,室外管路站阳台上就可以够着,每隔几年就会重新包裹泡沫保温管外白色塑料带,一般三至五年一次。

网友:
用铝泊胶带缠上好多了,能多用几年……

网友:
用铅箔带包。不过日晒厉害里面的塑料管也烂了,其它倒还好

网友:
整点海绵报一下吧。外机还是安装在容易检修的地方比较好,家里的空调现在安装在飘窗上面空格里,很不好维护

网友:
我的也是这样,买了胶带弄过了,使用起来没问题,就是不好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