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大佬:苏联电子管6n43n的资料

楼主(2021-06-23):
最近搞了一些苏联电子管,打算玩一波。麻烦的是资料找不到。

请问哪位大佬有6n43n的资料,这个应该是和6p14差不多的管子,但是找不到资料,找不到曲线图。

只能求助于万能的论坛啦,先谢过!

网友A:
6P43P-E 输出五极管专为低频功率放大而设计。6P43P-E 五极管是封装在玻璃灯泡中的微型器件,配有九针底座和间接加热的氧化物涂层阴极。几乎相当于 6BQ5 / EL86 / EL84。

楼主:
引用 网友A:
6P43P-E 输出五极管专为低频功率放大而设计。6P43P-E 五极管是封装在玻璃灯泡中的微型器件,配有九针底座和 ...

谢谢jupeter老大指点!
只找到一点资料,没有曲线图啊

网友:
6П43П-Е

网友:
找到个三接图

楼主:
非常感谢兄弟提供的资料!论坛让人感受到温暖……虽然也遇到过个别阴阳怪气的

楼主:
非常感谢jupeter老大!

不过我手头有几百只三极管哈哈,所以不打算把它三接,就当它是个6p14用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