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备在胆机上比较下开关电源和传统电源的对比。

楼主(2021-06-23):
      传统电源就是常用的6.3V交流供灯丝,240V高压整流滤波至300V左右,这个现成就有;至于开关电源需要自己动手做个焊工了,由于现在的新型芯片集成度和功能已经很完善了,总的思路大致这样:
      1、体积尽量做小10X10cm,这样去打样也便宜。
      2、灯丝电源和高压电源各归各做、灯丝供电6.3V一组,电流输出5A。高压输出300V独立四组(这四组可串可并),每组电流80ma。另外再加-24V两组,电流80ma。
      3、每次开机灯丝供电20S左右后高压再上电。
    因为这个电源功率总共也就100左右, 对各开关电源的类型甄选后决定选用反激方式,理由嘛就是这种构架简单成熟。因为前期买过各种反激开关电源成品板,解刨来解刨去后定型下了准谐振原边反馈的方案,考虑同功能的进口芯片价高还不容易采购就选择国内便宜的ME8320。6.3V大电流输出为了减少整流管的发热就选用同步整流ME8415,有兴趣的可以自己下载PDF文档查阅。
     先画SCH电路如下,能不能成功只有做过才知道结果!但愿能一次成功。加油!

网友:
关注楼主的开关电源!
同步整流是第一次学到新概念!期待!

楼主:
低压大电流的整流都采用同步整流,普通肖特基二极管整流压降0.5V。这个压降乘以流过的电流就是以发热的形式是损耗掉的。用场效应管代替二极管压降就极小(场效应管导通内阻毫欧级的)了。电脑主板供电全是同步整流降压的。

网友:
有意义的对比实验,点赞!

网友:
提前预定开关电源套件,谢谢。

网友:
主要是抗干扰电路设计是个问题
胆机配开关电源 各地发烧友从90年代就开始研究了

网友A:
发热量如何?如何散热?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发热量如何?如何散热?

降额计算,自然散热。目标控制在80度以内。

楼主:
PCB板子画下,为了自己安装方便,所有元件都布在一面。尽量满足安规要求最终挤在10X9cm板子上了。效果图如下:

网友B:
我用开关电源做过两台机器,底噪要比变压器的低的多的多。

网友:
先定2块板子试试。楼主辛苦

网友:
胆机用开关电源,有天然的劣势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用开关电源做过两台机器,底噪要比变压器的低的多的多。

单在大音量下,声音干得多

网友:
图图真漂亮,期待出对比结果

网友C:
与时俱进,用氮化镓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与时俱进,用氮化镓

也是,现在高功率密度的电源用到了氮化镓。等普及了性价比高起来后再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也是,现在高功率密度的电源用到了氮化镓。等普及了性价比高起来后再用

现在已经普及了

楼主:
今天周末有点空,找了些材料先把高压变压器绕了出来。因为工具受限再加试验用,线包也没认真去排整齐(不过这种变压器变比很小,乱绕的漏感很小,即使不用吸收电路也不会峰压过高击穿场管)。不过安规还是要遵守,初次级必须耐压2KV。因为绕组多,很容易排错脚位和相位,特意画好脚位和绕线顺序图以防出错。整个过程供参考。现在的打样服务真好,常用贴片件几乎都免费焊好送你,自己只需补充些生僻的零件就好了。赞!

网友:
可以考虑用L6559芯片做LLC开关电源

楼主:
今天有空继续手工劳动,板子补齐了所需的零件。两个变压器还需要打磨磁芯至所需的电感量。通电前的步骤准备的差不多了,工作日没空,要等下周周末可以上电调试了。

网友D:
是打磨磁芯间隙吗?以前也有垫纸片,来调磁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打磨磁芯间隙吗?以前也有垫纸片,来调磁隙的。

也可以垫纸片,调到所需电感量就行。考虑漏磁和不发出噪音最好磨磁芯中柱,另两边闭合点胶比较牢靠。

网友:
引用 楼主:
也可以垫纸片,调到所需电感量就行。考虑漏磁和不发出噪音最好磨磁芯中柱,另两边闭合点胶比较牢靠。

打磨磁芯定要只留一个气隙最好,对山字形的磁芯应该打磨中柱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还是版主的建议有发展眼光,如果那个坛友想玩开关电源,请不妨试用一下最近流行的氮化镓,内阻低,结电容 ...

体积小啊。

楼主:
新技术当然好了,可也要综合考虑全局。谐振或准谐振的技术已经大大降低了开关的损耗,如果光用了氮化镓管子改进性能和减小体积也要考虑其他零件是否能跟的上。业余条件下能买到到合格的零件也是个问题。

楼主:
周末才有时间去工作室,因为变压器是利用已有的漆包线绕成的,和最优化计算出来的有差异,只有按新数据重新调整外围元件。免得通电炸机,通电前再仔细核对和验算过后带载上电。
ok!还算顺利:
灯丝电压空载输出6.5V, 带汽车大灯为负载电流约3.8A,灯泡端电压6.38V。
高压输出空载输出301V,带40W灯泡为负载电流190mA,灯泡端电压295.5V。
带这些负载先测试发热情况,2小时后各温度正常,最高温度应该不超过50度(没测温枪,发热件能用长时间手捏住的话一般不会超过50度)。
下一步找个隔离变压器测试电源各关键点的工作状态。

网友:
引用 楼主:
新技术当然好了,可也要综合考虑全局。谐振或准谐振的技术已经大大降低了开关的损耗,如果光用了氮化镓管 ...

氮化镓的优势似乎是高开关频率下的性能,用于硅管的开关电源主控的开关频率还达不到需要氮化镓半导体的地步。
另外手机充电器那些所谓的氮化镓效率一个比一个低,满载温度一个比一个高

网友:
如果克服对音频的干扰,开关电源实际上是胆机的最佳供电方案。但是世界万物都有惯性,对于人也有惯性思维,对传统或经典的都有怀旧或电路成熟的概念,不容易改变。就像争论了一万年的胆整流和硅整流一样。

楼主:
周末测试了下带载后的波形,主要观测下管子的工作状态及安全余量。注意!测量时需要220V:220V的隔离变压器和1:100衰减的高压示波器表笔。
1,从波形上看两个电源都在准谐振状态,高压输出哪路几乎没有有害的尖峰,说明漏感非常的小;低压输出哪路漏感就非常大了,这是所有输出变压器的通病。匝比很小的结构耦合自然很好(漏感小),匝比很大的结构耦合一定不会理想(漏感大)。所以音频变压器尽量要选择低输出阻抗的管子(减少匝比)、尽量将次级多组并联(等效增加输出绕组的匝数达到降低匝比的效果)才能达到更高的保真度。
2,示波器显示两个功率管的峰压都在550V以下,一般选管要留有余量100-150V就能可靠的工作了。
3,至于示波器显示的电源开关频率,谐振构架频率会随输入电压和输出电压自动变化。验证下输出变压器计算结果和实际工作状态的偏差就可。

网友:
楼主牛啊!出个套件吧!也想做一套玩。

网友:
开关电源供灯丝已经用了十几年了, B电高压还未尝试过.

网友:
开关电源肯定体积小省电吧,以前不用是开关电源技术不成熟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