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解决汽车低音炮电流声

楼主(2021-06-23):
求助:
我有一台车载低音炮  用做家用后开机通电就一种交流声  即便用12v电瓶直接供电也是如此。信号输入端我用的是高电平接法。请教各位老师指点,非常感谢!!!

网友A:
“信号输入端我用的是高电平接法。“

音频机器的互接,首先是音源电压值高低,而后级的灵敏度不能过高,过高就出现如题情况。

绝大部分音频机器,现都会遵从0DB;即0.707V.600欧的国际标准为原则。如自己另订电平标准.

那只能自讨苦吃。须知行业取600欧标准,那是经无数专家,通过大量运动场/音乐厅/电台...等各种

成功/失败经验而订。而不是天马行空,无故;“我喜欢低阻““我爱用高电平“而信口雌黄制订

网友:
接地点不对吧

网友:
内部芯片等部件  要屏蔽好   信号源 信号线要屏蔽线, 电源没问题,就是信号问题了

网友B:
通电 ,不要接输入 ,还有交流声音 就是低音炮本身的问题 ,

正常车用的信噪比都比较低。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通电 ,不要接输入 ,还有交流声音 就是低音炮本身的问题 ,

正常车用的信噪比都比较低。

确实是输入信号的问题,但是我是从功放机输出接出的高电平,屏蔽不好解决呀
我的功放机没有低音输出信号输出端子(SUB)

楼主:
感谢各位老师指点!!!

网友C:
淘宝音频隔离,据说有效

楼主:
引用 网友C:
淘宝音频隔离,据说有效

搜音频隔离器?

网友D:
音频输入源有问题.从前级功放的小信号处接入信号.比如音量电位器处.

楼主:
引用 网友D:
音频输入源有问题.从前级功放的小信号处接入信号.比如音量电位器处.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淘宝音频隔离,据说有效

用过了,太影响音质。作用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信号输入端我用的是高电平接法。“

音频机器的互接,首先是音源电压值高低,而后级的灵敏度不能过高,过 ...

非常感谢指导!

网友:
功放的前级,不推荐使用其他功放的输出衰减以后使用;
正确的方法就是找到近似标准的0.7V左右的前级输出,然后通过屏蔽线连接。

网友:
断开原逆变升压电源,搭建一般家用电源,正负三十伏特上下,应该可以解决
以楼主自述,是汽车低音炮自身的问题,似与高电平输入无大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