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mrad 81巨无霸收音机1929年产

楼主(2021-06-23):
直接从卖方库房拉回来,作为收音机体积巨大,收音机与机座为两部分,重量差不多100斤。8只电子管,其中有一对特别的音频功放管UX 245,在eBay上这种功放管炒的很贵,许多标价几百上千美金。机器清洁干净后,初步试了一下,可以收到一些电台,音量很低,很短时间整流管(80)发红高温。马上关机,下来慢慢找原因,也请朋友们指教,谢谢!

网友A:
把新的电容放入掏空的旧电容里面去。修旧如旧。。。

楼主:
内部情况,电源牛很大

楼主:
喇叭为12寸磁砺线圈喇叭

补充内容 (2021-6-27 19:50):
应该是励磁喇叭,写错字,不好意思

楼主:
插上电子管试机,短时间整流电子管发红,发烫,马上关机找原因

楼主:
8只电子管简单检测感觉都是好的

经典功放管UX 245

经典功放管UX 245

楼主:
调谐盘标示很不一样

楼主:
阿姆拉德81型收音机电路图

网友B:
这么老的机器能到手,让人羡慕啊!

网友C:
牛逼卡拉斯

网友D:
看到的喇叭好像是个励磁喇叭。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么老的机器能到手,让人羡慕啊!

机器太大,将来不知道怎么办

楼主:
引用 网友C:
牛逼卡拉斯

谢谢朋友的到访欣赏!

楼主:
引用 网友E:
感觉这个电容是没有换过的,按上面写的话,这电容有90岁了,最有可能出问题的应该是他。。

好的,明天休息,对滤波电容检查检查,谢谢!

网友F:
几张茄管真漂亮,尤其是那2只245.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到的喇叭好像是个励磁喇叭。

是的,谢谢到访!

楼主:
引用 网友F:
几张茄管真漂亮,尤其是那2只245.

这两只是一对,买这台收音机就是为的这2只245,想听这功放管的效果是否神奇?谢谢到访!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朋友的到访欣赏!

要是弄回国内来那可就是公鸡中的轰炸机 高大上

网友G:
甚是羡慕啊~  慢慢玩    机子有点大 家里放不下 可以考虑放到一些咖啡厅小餐厅播放 让他们来搬就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是弄回国内来那可就是公鸡中的轰炸机 高大上

用$500将机器运回大陆送给收音机博物馆
现在的问题是,机子还没有修理好,把机器修好后,再考虑下一步怎么办?先重点考虑是将旧电容器换掉

楼主:
引用 网友G:
甚是羡慕啊~  慢慢玩    机子有点大 家里放不下 可以考虑放到一些咖啡厅小餐厅播放 让他们来搬就是了

这个想法不错,绝对增加店里怀旧情调。
如果机器能够修好。接下来还有木工活需要做,原件都还在。上面机器与下面的机架是分开的两部分,总体来说,硕大无比

网友H:
瘿子木,非常名贵

网友I:
古董机只适合收藏,实用性能就比较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瘿子木,非常名贵

哦,对木料不懂。只是机箱外观看来木料不错,整洁坚固,机架也应该可以修复好。
今天换了四只滤波电容后,工作电压恢复正常,整流电子管也没有发红了。收音机工作正常,音量巨大,音质也不错,加入蓝牙效果也可以。这种UX245功放管的确效果非一般功放管所能比。
谢谢版主的到访与欣赏!

楼主:
引用 网友I:
古董机只适合收藏,实用性能就比较差了。

的确如此,这些古董机都是买来玩的,通过打理这些老机器,看看内部结构,听听效果,对收音机的历史发展过程多些了解。满足一下好奇心
谢谢朋友的到访与欣赏!

这个收音机的微调

这个收音机的微调

就这台收音机的微调就很特别,调台效果明显

就这台收音机的微调就很特别,调台效果明显

网友J:
引用 楼主:
的确如此,这些古董机都是买来玩的,通过打理这些老机器,看看内部结构,听听效果,对收音机的历史发展 ...

翻新是一项大工程

网友K:
此物只应天上有,人间能有几回闻。人间罕见

楼主:
引用 网友J:
翻新是一项大工程

全面翻新太麻烦啦,而且那么大,不好安放,只要把机器功能修复好了,就心满意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K:
此物只应天上有,人间能有几回闻。人间罕见

对这台机器进一步的修理后,发觉这台机器从结构与设计上都很特别,比同时期的电子管收音机高档许多,收音机机器与音箱独立分开,体积大的独立音箱,用l12寸砺磁线圈低音高音效果都不错。有外接唱机信号输入插口(这个信号插口可以输入各种设备,试了蓝牙的效果就很好)由一个开关控制。天线也有三档选择,根据你的具体位置情况而定。收音机的收台微调使用效果明显,它是一个小容量的空调,这个设计很舒心。一对UX245功放效果的确不错,音量强劲,音质动听。总之这台机器比我其他一些老机器收听效果好很多,现在想把它保留下来,唯一的问题是,体积太大了
谢谢朋友的到访欣赏!

有三个天线接口选择,信号输入插口

有三个天线接口选择,信号输入插口

收音与唱机选择开关

收音与唱机选择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新的电容放入掏空的旧电容里面去。修旧如旧。。。

非常感谢您的建议,一定照办,保持老机原貌

四只电解电容都在圆盖里面

四只电解电容都在圆盖里面

楼主:
引用 楼主:
好的,明天休息,对滤波电容检查检查,谢谢!

您的诊断非常正确,我换掉四只滤波电容后,电压恢复正常。整流电子管也没有再发红高温了。
原来我测量过这四只电容,万用表测量它们是好的,里面的电解液还有,可能在通电后才逐渐漏电短路,
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感觉这个电容是没有换过的,按上面写的话,这电容有90岁了,最有可能出问题的应该是他。。

您的诊断非常正确,我换掉四只滤波电容后,电压恢复正常。整流电子管也没有再发红高温了。
原来我测量过这四只电容,万用表测量它们是好的,里面的电解液还有,可能在通电后才逐渐漏电短路,
非常感谢!

网友L:
好东西,只看木料就不一般。

网友M:
4只老电容可能没有挂,只是长时间不通电以后有些失效,应该可以修复的,也可以找老机器拆机电容,外观差不多的换上。

网友N:
东西都是好东西,可是怎么闹回来是个大问题!

网友O:
引用 楼主:
对这台机器进一步的修理后,发觉这台机器从结构与设计上都很特别,比同时期的电子管收音机高档许多,收 ...

没有受过战争洗礼的国家,才能保留如此多古董机。LZ可把全机电子管.机芯和外壳分成三部分,依次运回。

网友P:
就3个电阻,没有可变电容,接收单频?~~~~~~神机,把旧电解电容装回去,别修啦,就放着最好。

网友Q:
打理干净,不要过度修!!!,束之高阁就行。

楼主:
谢谢朋友的到访欣赏!

楼主:
引用 网友L:
好东西,只看木料就不一般。

的确机箱木料不错,两扇门的图案也有立体感,还在考虑是否全部还原它们,机架加机箱又高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M:
4只老电容可能没有挂,只是长时间不通电以后有些失效,应该可以修复的,也可以找老机器拆机电容,外观差不 ...

刚通电时,收音机短时间工作,两三分钟后工作电压下降,整流管发红高温。当时估计就是是滤波电容漏电或短路,换掉后现在收音机工作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N:
东西都是好东西,可是怎么闹回来是个大问题!

巨无霸,又大又重,运输很困难

楼主:
引用 网友O:
没有受过战争洗礼的国家,才能保留如此多古董机。LZ可把全机电子管.机芯和外壳分成三部分,依次运回。

美国是最早有商业广播电台,早期民用收音机也是从这里开始。现在仍有许多品相好的古董机。
也许这个是一个办法,化整为零,分批运输。谢谢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P:
就3个电阻,没有可变电容,接收单频?~~~~~~神机,把旧电解电容装回去,别修啦,就放着最好。

这台收音机设计制作很用心,电容,线圈,变压器,可变电容都用金属盒屏蔽起来了,减少干扰。
中间的大金属盒里就是可变,拨线用的是细金属线,经久耐用。

楼主:
引用 网友Q:
打理干净,不要过度修!!!,束之高阁就行。

这台是一个好机器,经典功放管推十二寸励磁喇叭,音质优美,是很想保存下来

网友R:
看样子楼主也是个上年纪的人,就不要抱什么长久保存的理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R:
看样子楼主也是个上年纪的人,就不要抱什么长久保存的理念了。

从今年一月份买第一台百年古董机开始,到现在为止先后买了差不多二十多台各种古董机,现在最大的问题是:这些机器体积大,存放占面积。在考虑做两个多层的大木架,来解决放机问题。看到喜欢的还想买,总之买每台机器都有足够的理由
刚刚又买了一台超过百年的手摇留声机,放上1908年的黑胶唱片效果还不错

这台丶体积也不小

这台丶体积也不小

网友S:
好东西,在国内很难看到,好好保存,不要过度维修。很赞同坛友“把新的电容放入掏空的旧电容里面去。修旧如旧。。。”。等你运回国内后,有机会一定当面看看真面容!

楼主:
引用 网友S:
好东西,在国内很难看到,好好保存,不要过度维修。很赞同坛友“把新的电容放入掏空的旧电容里面去。修旧如 ...

如果真的运回去了,到时一定请您欣赏欣赏!
谢谢到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新的电容放入掏空的旧电容里面去。修旧如旧。。。

接受您的建议,已经将电容器装回去了,恢复了原来的形状。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P:
就3个电阻,没有可变电容,接收单频?~~~~~~神机,把旧电解电容装回去,别修啦,就放着最好。

打开中间的金属屏蔽盒,可以看到四连空气可变电容器,是铜材制作,在里面保存得完好。

网友T:
四连空气可变,少见

网友U(2021-07-24):
能够保存的如此品相的机器不多啊

楼主:
引用 网友T:
四连空气可变,少见

的确是,有些老机器的四连是独立的,用铜带连动一起旋转。

网友R:
引用 网友T:
四连空气可变,少见

因为超外差电路的应用,已经不需要那么多级选频电路,即可保证选择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U:
能够保存的如此品相的机器不多啊

打理完毕后。机器应该会更顺眼些,到时与朋友们分享。
谢谢朋友的到访欣赏!

楼主:
引用 网友R:
因为超外差电路的应用,已经不需要那么多级选频电路,即可保证选择性了。

原来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