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锋sa v210功放继电器不吸合的故障

楼主(2021-06-23):
通电继电器不吸合,功率管均正常,中点电压两声道都是正25伏电压,电路保护,请教维修方法,思路,正负47伏电源正常。

网友A:
继电器线圈电压对吗?保护电路电源滤波电容坏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继电器线圈电压对吗?保护电路电源滤波电容坏吗?

中点电压严重偏离导致保护,现在是如何找到偏离的原因,因为这款机有这通病,希望修过的师傅不吝赐教?!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继电器线圈电压对吗?保护电路电源滤波电容坏吗?

感谢关注,问题已解决。确实是副电源的故障,正负7伏电源电路供电不正常,电阻失效导致的。网上有内行的修过这机,知道是电阻问题,问他他不理睬你,我用了最笨的办法,但也是最有效的办法,用一台好机对比着一个个电阻查,最终找到它。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关注,问题已解决。确实是副电源的故障,正负7伏电源电路供电不正常,电阻失效导致的。网上有内行的 ...

能找到一样的机器就简单了

网友:
正在修一台24管功放机!有一声道中点电压偏高继电器不吸合!!

网友(2022-10-17):
引用 楼主:
感谢关注,问题已解决。确实是副电源的故障,正负7伏电源电路供电不正常,电阻失效导致的。网上有内行的 ...

您好师傅,我这也有一台这样的机器也出了同样的问题,现在头大,不知道哪里的问题,希望您能赐教一下,给支付点费用也行,麻烦您了,我的微信9876992

网友(2023-02-16):
这个机器很老了

网友:
中点电压偏离,保护电路动作。

网友(2024-01-09):
请问有这个机器的服务手册或者全套图纸吗,如果有请发给我一份,万分感谢!(1433096036@qq.com

网友:
两台机对着修方便对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