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12V电源适配器空载电流大,开关管温度高

楼主(2021-06-25):
请教各位高手,电子琴电源适配器12V   1.5A,  电路如图(不是原图,但基本一样,只是输出稳压部分用的431)。通电无输出,打开检查,红圈内元件均已损坏,更换检查无误,通电,输出正常,12V,但一会儿发现开关管发热烫手,测温已超过50度,隨测空载电流有20MA,请教各位大家,问题出现在哪里?先谢了。

网友:
要看波形的吧

网友A:
换次级470u电容看看!

网友B:
10uF/63V的电解电容更换了没有?

网友C:
直接换个吧,小电源多了去。

网友D:
管子要换原型号的!  我以前有过手机充电器  一个8050    一个13001电源管     坏了 我换个13007  (节能灯上面的)    结果输出3V电压   并且还很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B:
10uF/63V的电解电容更换了没有?

没有,但拆下来测了一下,容量没问题,几乎不漏电。

楼主:
只有没看波形了,实在不行只有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次级470u电容看看!

这个电容到是不热,所以没考虑它,不行换换试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管子要换原型号的!  我以前有过手机充电器  一个8050    一个13001电源管     坏了 我换个13007  (节能灯 ...

还有这种现象,我换的是5N60,难道也是这问题?不过把这个管子换到另一个适配器上,没什么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直接换个吧,小电源多了去。

这到是,我也有两个,可以替代用,只是这个适配器质量挺好,想修好它继续用。

网友E:
看一下4.7U/400V电解,实在不行就是开关变压器短路

网友D:
引用 网友E:
看一下4.7U/400V电解,实在不行就是开关变压器短路

这玩意变压器不会短路的,就没遇到过开关变压器短路过,这个线圈很少!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一下4.7U/400V电解,实在不行就是开关变压器短路

谢谢,有可能,实在不行就拆。

网友F:
引用 楼主:
这到是,我也有两个,可以替代用,只是这个适配器质量挺好,想修好它继续用。

管子发热与激励有关,1500P电容查一下,基极上的100K电阻感觉有点大。

楼主:
引用 网友F:
管子发热与激励有关,1500P电容查一下,基极上的100K电阻感觉有点大。

不好意思,基极电阻标错了,是10欧姆,电容是224,拆下来量过,没问题,我也感觉与激励有关,这几个元件都没问题,变压器不会有问题吧?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玩意变压器不会短路的,就没遇到过开关变压器短路过,这个线圈很少!

以前电视机开关变压器确实不坏,现在坏的不少,很多都是铝线绕的,修过不少电车充电器,损坏零件换上还是过热或电压低,换变压器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G:
感觉是驱动能力不够 开关管没有工作在完全开关状态

从症状看是驱动能力不够,一时也不知从哪里查起。

楼主:
换的就是原型号  817,难道光耦有问题?上机前简单测量了一下,应该不问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G:
都没问题的话 挂示波器看波形

也只能这样了,谢谢你。

楼主:
引用 网友G:
1500P 和1k 电阻  4148   测试过没有

10UF 建议换掉 无论好坏

1500没测,一会儿测一下,1K新换的没问题,4148在线测了下,感觉没问题,10U换下试试,谢谢。

楼主:
感谢大家帮忙,适配器已恢复正常了,空载电流5MA多,是更换了9014  9015两个管子,奇怪的是换下的两个管子怎么测量都是好的,也许只用万用表测不出性能吧。如果有坛友遇到这种情况,也可以查一下这两个管子试试。再次感谢坛友们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