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加个风扇降温;

楼主(2021-06-25):
前些时改好的LLC开关电源,在功放里用,最近天热感觉里面的开关电源散热片也非常的热,单位里电脑里拆的风扇,在LLC变压器上用0.6的漆包线绕一圈,得到6V左右的电压,风扇是12V的,降压使用,用6V带动一点噪音也没有,耳朵贴近风扇才能听到一点点风的声音;

网友:
功放电流大,热量也大,用了风扇,肯定好!

网友A:
巧妙的取电,合理的降压。

网友:
我就是另外加个12v的风扇

网友:
认同把风扇降压使用,降低噪音。

网友:
220V交流风扇同样没有一点噪音,我用交流220V的7.5cm风扇给电源做冷却,用一个50度的TO220温控开关和散热器装在一起,启动和停止完全是自适应的,并且不占用电源内部的任何功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巧妙的取电,合理的降压。

前些时,散热片和机箱都热,打开上盖板后情况好些,昨天加上后,盖上机盖,几个小时的运行,手摸散热片凉凉的,就连功放板和机壳也都凉凉的,情况非常好;

网友:
功放加风扇就是不三不四的东西,倒不如开空调听音乐来的自然

网友(2021-08-24):
谢谢分享,学到一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