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键盘坏了

楼主(2021-06-25):
笔记本键盘坏了,可不可以拆开笔记本拨掉键盘排线外接键盘?还者有其他办法修复键盘?

网友A:
接个USB键盘试试

网友:
为什么要拔掉排线,直接像二楼说的那样接个USB键盘多好,或者弄个无线键盘也挺好

网友:
网上买个换换也简单,就是固定键盘的几个螺丝有长短,记住位置就好了

网友:
老机器淘宝几十块就搞定了,拆机不会就SO

网友:
换个键盘30-40元,有的都不用拆螺丝,一字螺丝刀一撬就出来了

网友:
对于便携式的笔记本来说,更换一样的键盘,当属最理想的选择;这个在矿坛转的,动手能力应该问题不大吧?
如果不想这样做,如同楼上说的,USB键盘或者蓝牙键盘不行么?这个不用动手能力……

网友:
拆本小心点,有的可以前面直接抠下来键盘,再取排线。一般非原装30-80块之间,如果新型号本会贵点。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坛友的热心回复!拆本本相对很简单,半小时就拆开了,这本的键盘是和前面板胶融在一块的,只换键盘有点困难,只有和面板一起换相对简单点。我这是个老本子,华硕的D452v,请问懂的朋友这个跟D452c的前面板是不是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个USB键盘试试

台式机的键盘能行不?

网友:
USB键盘应该通用,有就试试。

网友:
建议你买个外接的usb 机械键盘, 这咚咚包你“乐不思蜀” 越陷越深, 不可自拔。

网友:
我以前的笔记本键盘也坏了,用过USB,也用过蓝牙的外接键盘。
之所以要拔排线,是因为外接键盘可以放到原来的键盘上面,不废掉原来的键盘,就没法用了!
可以在注册表废掉原来的键盘(删除驱动),百度找找吧,型号、厂家不一样,方法也不一定一样的。

网友:
笔记本都准备拆了,排线外接一个键盘与换一个键盘板还有什么区别?难道玩矿坛的朋友能够忍受笔记本不三不四外挂一个键盘??

网友:
我是新买的机器就一直用USB外接键盘、外接显示器,笔记本的键盘打字不快,还随时大姆指会碰到那个鼠标滑板导致鼠标指针乱定位,你小心一点的话又太累。
外接台式机键盘就是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