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V电路上可以并一个5.1或5.6的稳压管进行保护吗

楼主(2021-06-25):
比如MCU都是用5V,并上个5.1V稳压管行不。比如5V实际是5.1V,哪5.1V的稳压管应会有个把MA电流吧,会因不稳定原因后引起电流增大而导致5V负载加重吗?

另我买的5.6V标称的,测量时大致0.5MA时压降在5.2V左右。我想离差价总是有的,所以5.1V的稳压管是否不合理,要用5.6V的。

但一般MCU如果最高工作电压5.5V,5.6V的管子又会不起保护作用吧

我说的保护是指稳压5V的IC(我的电路中是78L05)因高压损坏(比如220V的高压电流引入),想让稳压管短路则烧了保险丝而不让MCU烧了。

网友:
78L05前端怎么会串入220V的呢?电路设置这样,后级怎么保护,感觉都玄乎,还是在前级想办法吧。
一般78L05前面有8V以上的电压足矣。
过压检测保护不是不可,估计你这个稳压管不等把保险丝烧断,MCU已经挂了……
保护电路是最难玩的,各种因素都考虑周全了,往往会很复杂,整不好它又会单独出故障。设计简单了,是否能够满足预想的效果,这个有点难度……

网友:
手上有几个手机适配器(都是联想的)5V输出就是5.1V的稳压管保护的,

网友:
楼上说得对啊,如果是220V高压引入的话,并联稳压管恐怕也无济于事

楼主:
电路使用是非隔离的开关电源,高压310V可能会串入低压中。  310V直流无刷电机驱动电路中几乎都是用非隔离小电流的开关电源13V,再降压到5V给MCU用。

网友:
差不多意思,你并个TVS,人家专门做好了对装的齐纳管,钳住电压,要烧就烧电源。

网友:
220V窜如5V,什么管都没有用,直接就炸了。

网友:
不可以,没什么东西能耐得住220的电压,一切零件在220面前都是渣渣,老老实实隔离开才是正路

网友:
可以并联保护稳压二极管,但稳压二极管承受电流一定要大,如果输出电流很大就得使用稳压管来驱动一个大电流可控硅作为保护。

网友:
没有必要,加稳压画蛇添足了。

网友:
前级加个稳压,为了提高可靠性只能搞二次稳压了

楼主:
我说的220伏串到5伏,不是说直接连接,电路中肯定会有什么电阻啊隔离的。

作用会有一点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说的220伏串到5伏,不是说直接连接,电路中肯定会有什么电阻啊隔离的。

作用会有一点吧

参考惠普 3457A 电源部分电路,所有 5V 稳压块输出均并联 6V 稳压管(34401A 中是 6.2V),15V 稳压块输出并联 17V 稳压管

你的想法其实就是一线仪表制造商的通用做法,不过你设想的稳压管电压过低,一般而言 5V 逻辑,电源 7V 都在不损坏范围内,所以 6V(6.2V)稳压管是更合适的。

btw. 这种工业做法,矿坛上以爱好者为主,不能明白是很正常的。说实话,我也不那么做啊

网友:
弄个可控硅安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参考惠普 3457A 电源部分电路,所有 5V 稳压块输出均并联 6V 稳压管(34401A 中是 6.2V),15V 稳压块输 ...

谢谢。哈哈。我的电路13V是并18的。只是说MCU的话,尽可能接近5V吧。

网友B:
使用这种电路只要保险丝适合,电感足够大电容足够大,我看220V串进来也不会烧了MCU。

网友:
小电流电路可以,要求保护稳压管的稳压电压高于电源输出电压低于被保护电路损坏电压,前端有快速断电装置(如速断熔断器等)保护管导通时能迅速切断电源。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使用这种电路只要保险丝适合,电感足够大电容足够大,我看220V串进来也不会烧了MCU。

你的这个电路,保险丝断开之后,大电感的的能量如何释放?会不会产生高压?本意是保护,实际会不会变成了更大的破坏呢?我不懂瞎问的,请懂的坛友讨论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的这个电路,保险丝断开之后,大电感的的能量如何释放?会不会产生高压?本意是保护,实际会不会变成了 ...

我的理解是不会有大问题。电容大电感大保险丝熔断的时间给电感储能不多,保险丝断开之后大电感的的能量加电容电压通过可控硅放电,大电容上电压不会突变,只会慢慢过电感、可控硅放电到零可控硅关断。这只是设想图,如果使用实际电路电容会并联有稳压管、二极管给电感放电通路的。

网友:
看你用在什么地方,耐操的电路(元件) 就随便接接,本身要求也不高。
对于要求高的电路,还是老老实实用好一点的电源,已经稳压芯片(电路)
正常情况下不会串入220V电源,那电源或电路本身就有严重的问题,你后级在设置保护,风险都很大的。
对于供电电压稳定的,电流小的,是可以并联 齐纳二极管,电压异常升高,(比如雷电,感应电) 是有保护作用的,对于电源异常升高,还是无能为力的,只有靠电源自身的保护了。

一辆汽车,设计有问题,没有脚刹,   只有手刹,    短时间还能开开,但迟早还是出问题。
和你说的电源一样,电源设计用料有问题,全靠后级电路保护,还是力不从心的,迟早会出问题。

并稳压二极管可以,有保护作用,  但这个稳压二极管,一般只能用在小电流的电路上,保护后级电路,又不伤及前级电源,     不过这个二极管已经在保护状态了,那么前级就已经出问题了!   重心还是要放在前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