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东芝RT-110S收录机电路图,调频沙沙声中波正常

楼主(2021-06-25):
维修过此机的朋友帮忙一下,谢谢。

网友A:
收录机的收音机部分坏的几率不高  基本上是波段开关触片氧化 和电路板灰尘过多 形成的 过路隐形电阻  泡在纯酒精里面清洁一下 基本正常  记住 千万不要图省事用医用酒精  里面含有杀菌剂会氧化腐蚀引脚  化工店 卖的试验乙醇 最好  修了至少上千部录音机得出的经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告诉你一个套路,先看看中放用的什么筷子,然后百度一下,查相关脚的电压

中放是TA7640,但是中波正常

楼主:
TA7335  7640  7343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收录机的收音机部分坏的几率不高  基本上是波段开关触片氧化 和电路板灰尘过多 形成的 过路隐形电阻  泡在 ...

开关已清洗过,估计没有问题

网友C:
仔细检查一下四联可变。调频联可能损坏。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仔细检查一下四联可变。调频联可能损坏。

但我查 TA7335,碰输入1脚没反应,6脚输出有声音,怀疑7335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