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德生2p3 组装失败

楼主(2021-06-26):
组装完毕 只有沙沙声 电路板检查n遍了 原件也挨个检查了一遍 没发现哪里不对啊  不知道坛里哪位老师有闲工夫 我给您邮过去 您帮我修理一下 可以付费的

网友A(2021-08-20):
引用 网友B:
扫频仪,一头接天线线圈,或者振荡,另一个接电位器音量输出即可

你好,是接天线初级还是次级?

网友C(2021-06-26):
静态电流各级啥情况?

网友:
到室外试试,是不是信号被房间屏蔽了

网友:
虽然我没有  听说这个一装响   对着说明书仔细看 有没有装反了的元件

好像还有地方需要短接    多来几张高清大图 让论坛老哥帮你看看

网友:
这机器只要焊接无误基本上是一装就响,重点检查一下二极管有没反接、各电阻焊接的位置是否正确。

网友:
拿到室外试试+1

楼主:
引用 网友C:
静态电流各级啥情况?

多谢老师 找到原因了 ic2测量点 虚焊了

网友:
我也装了一部

网友:
我有一次做这个 跳线没接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老师 找到原因了 ic2测量点 虚焊了

通过测量会发现问题滴!
恭喜你顺利解决问题……

网友:
我装了4色8台,都很好.
外壳,我觉得绿色蓝色要好看得多.

网友D:
基本是虚汗焊接耽误事。我经常出现的故障。普及一下焊接基础流程才行。偷懒不刮元器件脚就会容易虚焊。

网友:
引用 网友D:
基本是虚汗焊接耽误事。我经常出现的故障。普及一下焊接基础流程才行。偷懒不刮元器件脚就会容易虚焊。

过去的老元件是要刮元件腿,  现在的新元件可焊性非常好,通常不需要刮了。

网友:
这个套件的元件在出厂时就调好参数,只要焊接无误焊好就能出声,简单统调一下就OK的。

网友E:
德生2P3套件的一个缺点就是那个电池夹,质量不好。

网友:
电池夹容易变形,可以将两个弹簧截断一些,减少弹力就可以了。

网友A(2021-08-20):
我用扫频仪扫的波形第一中周还可以,第二中周怎么也调不到馒头形,乱七八糟的,不知什么原因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用扫频仪扫的波形第一中周还可以,第二中周怎么也调不到馒头形,乱七八糟的,不知什么原因

扫频仪,一头接天线线圈,或者振荡,另一个接电位器音量输出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好,是接天线初级还是次级?

你调试中频的话,可以隔直后接可变振荡联.如果你调试天线线圈位置时,接天线初级

网友:
好的,今天回去再试验一下,总怀疑T2有问题。测试是时把振荡连短接了。

网友F(2022-08-15):
这套件再哪里买?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套件再哪里买?

德生官网,现在可能没了。但TB上还有商家卖的。

网友G(2023-11-21):
恭喜楼主解决了问题,我就没那么幸运了,机器到现在也没响,肯定是什么电阻位置焊错了。但是太难找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G:
恭喜楼主解决了问题,我就没那么幸运了,机器到现在也没响,肯定是什么电阻位置焊错了。但是太难找了。

电路板上有几处三极管电流测试口需要总焊锡接起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H:
电路板上有几处三极管电流测试口需要总焊锡接起来的。

这些都做了,肯定是电阻看色环搞错了。

我重新下了一单打算重新来一次。

网友:
引用 网友E:
德生2P3套件的一个缺点就是那个电池夹,质量不好。

3D打印电池盒文件分享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fromuid=108797

网友I:
看的我也想搞一个玩玩了

网友J:
引用 网友I:
看的我也想搞一个玩玩了

现在价格太高了吧?我当时买的60好像

网友:
引用 网友J:
现在价格太高了吧?我当时买的60好像

100块吧,只有红色外壳